单片机如何检测多个IO状态 求思路

楼主(2022-04-07):
如何用简练的代码反映多个非同一组IO口的变化,最好是组合到一起&0xff的办法求个思路

网友A:
unsigned char IO_In()
{
  unsigned char dat = 0;
  dat |= (char)P34 << 0;
  dat |= (char)P30 << 1;
  dat |= (char)P12 << 2;
  dat |= (char)P10 << 3;
  dat |= (char)P32 << 4;
  dat |= (char)P33 << 5;
  dat |= (char)P13 << 6;
  dat |= (char)P11 << 7;
  return dat;
}

网友B:
可以直接用串口扩展io

网友C:
#define KB0 P34
#define KB1 P30
#define KB2 P12
#define KB3 P10
#define KB4 P32
#define KB5 P33
#define KB6 P13
#define KB7 P11
//#define KB7 0//如不需某位,要把某位定义为数值
#define KPORT_GET_L4() (KB0?1<<0:0)|(KB1?1<<1:0)|(KB2?1<<2:0)|(KB3?1<<3:0)
#define KPORT_GET_H4() (KB4?1<<4:0)|(KB5?1<<5:0)|(KB6?1<<6:0)|(KB7?1<<7:0)
#define KPORT_GET() (KPORT_GET_L4()|KPORT_GET_H4())

这个和沙发方法几乎一样,只是这段代码是放在头文件。

网友D:
用一个串转并芯片接入到单片机,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IO_In()
{
  unsigned char dat = 0;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沙发方法几乎一样,只是这段代码是放在头文件。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E:
学习汇编,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