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最小系统板是不是直接驱动dht11温湿度传感器、舵机之类的,不用l298n驱动模块

楼主:
stm32最小系统板(如图)是不是直接驱动dht11温湿度传感器、舵机之类的,不用l298n电机驱动模块的,初学者画原理图中

网友A(2022-04-08):
DHT11、舵机可以都可以。

网友B:
dht11温湿度传感器应该可以,舵机不行,你得看电流。

网友C:
以所被控物体的运行条件来。
所以你要先研究:温湿度传感器、舵机之类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