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上面还有些按键功能怎么删掉啊还不影响本来的单片机程序 求大神

楼主(2022-04-07):
#include <reg51.h>                //头文件
#include "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PWM_Cycle  100
//数据定义区
unsigned char Minute_set=1;                //定时时间设置
unsigned char Distance_DIS=50; //设定的距离提醒举例

sbit TX=P1^6;        //超声波传感器的接口
sbit RX=P1^5;

sbit PWM_1=P1^7;
sbit PWM_2=P2^2;
sbit LED_ALARM=P1^4;
#define LED_PORT P3//灯光控制

unsigned long int counter_time=0;
unsigned char  Minute_time=0;
unsigned char  second_time=0;

uint  time=0;  //声波时间
uint   S=0;          //距离

//LCD port
sbit LCD1602_RS= P1^2;
sbit LCD1602_RW= P1^1;
sbit LCD1602_EN= P1^0;

sfr  LCD1602_DATAPINS=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数据端口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KEY4=P2^3;

#define KEY3_VALUE 3
#define KEY4_VALUE 4

extern  void  Delay1ms(uint c);                 //@11.0592MHz
uchar KEY_Scan(uchar mode);
//在LCD1602上显示时间
void Display_Time_lcd1602();
uchar code number[10]={"0123456789"};

void delayms ( uint c)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for(;c>0;c--)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define Lcd1602_Delay1ms  delayms

/*******************************************************************************
* 函 数 名         : LcdWriteCom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当没有定义这个LCD1602_4PINS时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N = 0;     //使能
        LCD1602_RS = 0;           //选择发送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放入命令
        Lcd1602_Delay1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1602_EN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N = 0;
}
#else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N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N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N = 0;

        LCD1602_DATAPINS = com << 4;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N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N = 0;
}
#endif
/*******************************************************************************
* 函 数 名         : Lcd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向LCD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 dat
* 输    出         : 无
*******************************************************************************/
#ifndef         LCD1602_4PINS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N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输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写入数据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N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保持时间
        LCD1602_EN = 0;
}
#else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N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N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4;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1);

        LCD1602_EN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1ms(5);
        LCD1602_EN = 0;
}
#endif

void LCD_Init() //1602LCD 初始化
{
                Write_LCD_Command(0x01);//清屏
                Write_LCD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8
                Write_LCD_Comman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Write_LCD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

/****************写一个字符数据到指定的位置***************/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_LCD_Command(X);
                Write_LCD_Data(DData);
}

void Lcd1602SetCursor(uchar X,uchar Y)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_LCD_Command(X);

}
/****************写多个个字符数据到指定的位置***************/
void DisplayChars(uchar X,uchar Y,uchar *str)
{

   Lcd1602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str != '\0')
    {
        Write_LCD_Data(*(str++));
    }
}

/*********************************************************************
函数名称:Disp_number()
功能描述:显示四数字
入口参数:num:显示的数字 n:数字位数
返回值:无
************************************************************************/
void Disp_number(uchar X,uchar Y,uint num,u8 n)
{
                        u8 a; //个位
                        u8 b; //十位
                        u8 c; //百位
                        u8 d; //千位
                        u8 e; //万位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_LCD_Command(X);
                        switch(n)
                        {
                        case 1:Write_LCD_Data(num+0x30);
                        break;
                        case 2:b=num/10;
                        a=num%10;
                        Write_LCD_Data(number[b]);
                        Write_LCD_Data(number[a]);
                        break;
                        case 3:c=num/100;
                        b=num%100/10;
                        a=num%10;
                        Write_LCD_Data(number[c]);
                        Write_LCD_Data(number[b]);
                        Write_LCD_Data(number[a]);
                        break;
                        case 4:d=num/1000;
                        c=num%1000/100;
                        b=num%1000%100/10;
                        a=num%10;
                        Write_LCD_Data(number[d]);
                        Write_LCD_Data(number[c]);
                        Write_LCD_Data(number[b]);
                        Write_LCD_Data(number[a]);
                        break;
                        case 5:
                        e=num/10000;
                        d=num%10000/1000;
                        c=num%1000/100;
                        b=num%100/10;
                        a=num%10;
                        Write_LCD_Data(number[e]);
                        Write_LCD_Data(number[d]);
                        Write_LCD_Data(number[c]);
                        Write_LCD_Data(number[b]);
                        Write_LCD_Data(number[a]);
                        break;
                        }
}

void Count(void)  //计算距离的函数
{
        time=(TH0<<8)+TL0;
        TH0=0;
        TL0=0;
        time=time+counter_time*65536;//us
        S=time/58;     //算出来是CM 340m/S声速

}

//************************************
//定时器初始化
//初始化为10MS定时器
//************************************
void Time0_init()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   = 0;        //定时器装入初始值10ms
  TL0   = 0;
  EA    = 1;  //总中断
  ET0   = 1;//定时器0初始化
  TR0   = 0;

}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r1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1;
}

void  StartModule()
{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unsigned int DATA_V;

bit  channel=0;

uint AD_val=0;
float  code H_num=0.625 ;      //这是一个距离的比例系数

//超声波检测
uchar HC_SR04_Task(void)
{
        static  unsigned long try=0;
        static  uchar timeout_flag=0;
                      StartModule();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
                                         try++;
                                         if(try>600000)         //等待时间不能太长,防止程序死机
                                         {
                                                 try=0;
                                                timeout_flag=1;//置位超时标志
                                                break;
                                        }
                                }
                                  counter_time=0;
                                   TH0=0;
                                        TL0=0;
                                        TR0=1;                            //开启计数
                                if(timeout_flag==0)
                                {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
                                                try++;
                                                 if(try>6000000)          //等待时间不能太长,防止程序死机
                                                 {
                                                                try=0;
                                                                timeout_flag=1;        //置位超时标志
                                                                break;
                                                }
                                        }
                                }
                                        TR0=0;                                //关闭计数
                                if(timeout_flag)//如果超时了
                                {
                                          TH0=0;
                                                TL0=0;
                                                timeout_flag=0;
                                }
                                else//正常数据
                                {
                                                Count();                        //计算
                                }
                                  if(S>=Distance_DIS)
                                    return 0;
                                  else//当距离小于或等于50时,
                                        {
                                                  return 4;

                                        }
                                        return 0;
}

bit Alarm_Time_flag=0;

void compare_light_time()
{
        uchar key=0;
        if(Alarm_Time_flag)
        {
                Write_LCD_Command(0x01);//清屏
                while(1)
                {
                        //请注意休息,声光报警
                        LED_ALARM=0;
                        DisplayChars(0,0,"Please have");//在LCD1602上显示Light
                        DisplayChars(0,1,"A good rest");
                        key=KEY_Scan(0);
                 if(key==KEY4_VALUE)//进入设置界面
                        {

                                Alarm_Time_flag=0;//时间到达设定值
                                LED_ALARM=1;
                                Write_LCD_Command(0x01);//清屏
                                break;
                        }
                }
        }
        LED_ALARM=1;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0,state=0;
  Time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超声波使用的
        Timer1Init();//定时器1初始化  1ms中断1次
  LCD_Init();//LCD1602初始化
        while(1)
        {
                key=KEY_Scan(0);        //按键的扫描
                switch(state)
                {
                        case 0:
                                                                state=HC_SR04_Task();//超声波检测代码

                                                                DisplayChars(0,1,"DIS:"); //
                                                                Disp_number(4,1,S,2);
                                                                DisplayChars(6,1,"cm");

                                                                compare_light_time();//比较时间报警
                                                                Disp_number(10,1,Minute_time,2);
                                                                DisplayOneChar(12,1,'-');
                                                                Disp_number(13,1,second_time,2);
                                       if(key==KEY4_VALUE)//进入设置界面
                                                                {
                                                                        second_time=0;
                                                                        Minute_time=0;//清除时间
                                                                        Alarm_Time_flag=0;//时间到达设定值
                                                                        Write_LCD_Command(0x01);//清屏
                                                                        break;
                                                                }
                                                                break;
                        case 4:
                                                                        LED_ALARM=0;
                                                                        state=HC_SR04_Task();//超声波检测代码
                                                                        DisplayChars(0,0,"Please adjust");
                                                                        DisplayChars(0,1,"Your sitting pos");
                                                                        if(state==0)
                                                                        {        LED_ALARM=1;
                                                                                Write_LCD_Command(0x01);//清屏
                                                                        }
                                                                        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10us定时器累加
{
  TH0   = 0;        //定时器装入初始值10ms
  TL0   = 0;
  counter_time++;
}

void time1_ISR() interrupt 3
{
        static uint count=0;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
        if(count>=1000)//1s
        {
                count=0;
                second_time++;

                if(second_time>=60)
                {

                        Minute_time++;
                        second_time=0;
                        if(Minute_time>=Minute_set)
                                Alarm_Time_flag=1;        //超出时间
                        else
                                Alarm_Time_flag=0;

                }
        }

}

//按键控制
uchar KEY_Scan(uchar mode)
{
        static u8 key=1;
        if(mode==1) //连续按键按下
        {
                key=1;
        }
        if(KEY3==0||KEY4==0) //任意一个按键按下
        {
                delayms(10);  //消抖
                key=0;
                if(KEY3==0)
                {
                        return KEY3_VALUE;
                }
                else if(KEY4==0)
                {
                        return KEY4_VALUE;
                }
        }
        else if(KEY3==1&&KEY4==1)    //无按键按下
        {
                key=1;
        }

        return 0;
}

网友A:
删除一句,运行N次。如果你认为可以,就删掉。反之就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一句,运行N次。如果你认为可以,就删掉。反之就留着。

这。。。。。。

网友B:
如果你觉得沙发的的办法比较笨,那我就告诉你一个显得他的方法不那么笨的方式
把你这程序完完全全弄明白了,包括1602的配置使用,io口检测,也就是你说的按键,定时器,中断,串口配置,包括你用的这款芯片的 数据手册
相比之下还是沙发给的方法更省时省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