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黑线寻迹小车程序,如何快速识别黑线,无延迟切换转弯?

楼主(2022-04-08):
程序功能:红外寻迹小车,跑道为黑色,其他地方为白色。左右两个红外传感器,当传感器在黑线上时,没有反射光进入传感器,判断压线,左边压线就左转,反之右转。
实际效果:小车右边检测到黑线后不能马上右转,而是前进一下,前进后就脱离了跑道,不能再寻迹。
用KEIL单步调试时发现,如果直行时遇到了左右传感器检测到信号后,没有马上转弯,而是反复执行了上一个状态的前进函数,这就导致了在寻迹时不能马上转弯。请问一下如何快速检测、快速切换前进状态?主函数在下面

#include<AT89X52.H>                  //包含51单片机头文件,内部有各种寄存器定义
#include<ZY-4WD_PWM.H>                  //包含IO口定义等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1^6;//PWM信号输出口  舵机信号输出口

unsigned char n,count,angle;//距离标志位,0.5ms次数,角度标识

uchar i;
void DelayUs2x(u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定时器01初始化
//定时器1工作方式1 (舵机 ),定时器0 电机PWM调速控制信号
------------------------------------------------*/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舵机
{
        TH1=0xfe;         //0.5ms初值
        TL1=0x33;
        if(count<angle)//判断0.5ms次数是否小于角度标识
    pwm=1;//确实小于,pwm输出高电平
    else
    pwm=0;//大于则输出低电平
        count++;//0.5ms次数加1
        count=count%40;//次数始终保持为200即保持周期为20ms
        //if(count>=20)count=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angle=3;//舵机居中
    count=0;
    P0=0XF0;   //关电机

/*
B:                for(i=0;i<50;i++) //判断S4是否按下
                {
                   delay(1);        //1ms内判断50次,如果其中有一次被判断到K4没按下,便重新检测
                   if(P3_2!=0)//当S4按下时,启动小车前进.

                   goto B; //跳转到标号B,重新检测
                }
*/
        //本实验学习的知识蜂鸣器,注意要在HJ-4WD头文件里定义IO口
                     BUZZ=0;        //50次检测K4确认是按下之后,蜂鸣器发出“滴”声响,然后启动小车。
               delay(50);
               BUZZ=1;//响50ms后关闭蜂鸣器

                         TMOD=0X1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66;
                   TR0= 1;
                ET0= 1;
                EA = 1;                           //开总中断

                TH1=0xfe;        //0.5ms
                TL1=0x33;
                        ET1=1;
                        TR1= 1;

        while(1)        //无限循环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Left_1_led==1&&Right_1_led==1)

                          {
                       run();
                      angle=3 ;
                      } //调用前进函数

                          else
                         {
                                               if(Left_1_led==1 && Right_1_led==0)            //左边检测到黑线
                                  {
            angle=4;
                                          leftrun();                  //调用小车左转  函数
                                          for(time=0;time<100;time++);

                             }

                                                             if(Left_1_led==0 && Right_1_led==1)                //右边检测到黑线
                                  {
                                      angle=2;
                                                  rightrun();                   //调用小车右转        函数
              for(time=0;time<100;time++);
                                  }

                        }

         }
}

网友A:
调一下传感器的灵敏度?试试用switch case?

楼主:
头文件:
#ifndef _LED_H_
#define _LED_H_

    //定义小车驱动模块输入IO口
        sbit IN1=P0^0;
        sbit IN2=P0^1;
        sbit IN3=P0^2;
        sbit IN4=P0^3;
        sbit EN1=P0^4;
        sbit EN2=P0^5;

        /***蜂鸣器接线定义*****/
    sbit BUZZ=P0^6;

    #define Left_1_led      P3_5         // 左传感器
        #define Right_1_led       P3_6         //右传感器

        #define PWMSD            5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define Left_moto_pwm          P0_4         //PWM信号端 ,EN1
        #define Right_moto_pwm          P0_5          //PWM信号端,EN2

        #define Left_moto_go      {P0_0=1,P0_1=0;}  //左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0_0=0,P0_1=1;}         //左边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0_4=0;}  //左边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0_2=1,P0_3=0;}        //右边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0_2=0,P0_3=1;}        //右边电机向后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0_5=0;}        //右边电机停转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20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unsigned  int  time=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push_val_left=PWMSD;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push_val_right=PWMSD;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void stop(void)
                {
                                                Left_moto_Stop;
                                          Right_moto_Stop;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push_val_left=PWMSD;
         push_val_right=PWMSD;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后走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push_val_left=PWMSD;
         push_val_right=PWMSD;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后走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Left_moto_pwm=1;

                   }
        else
               {
                 Left_moto_pwm=0;

                   }
        if(pwm_val_left>=20)
               pwm_val_left=0;
}
   else
          {
           Left_moto_pwm=0;

                  }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Right_moto_pwm=1;

                   }
        else
              {
                   Right_moto_pwm=0;

                  }
        if(pwm_val_right>=20)
               pwm_val_right=0;
   }
   else
          {
           Right_moto_pwm=0;

              }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1ms定时
         TL0=0X66;
         time++;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

#endif

网友B:
我一般根据情况使用下面方法:1、减慢车速,足够慢,就不会错过;2、加延时,其实你已经加了,就是加的太少了就是这句,for(time=0;time<100;time++);多加点,这个必须要调试的,而且跟电量有关,最好你能检测电源电压做个变量加到延时中。当然这种硬延时不大好,我喜欢加标志变量延时的,不影响路线检测;3、改控制策略,比如左压线后,要左转到右压线为止(记得要去掉上面的延时)。或者左压线左转到再次左压线等这个也要测一下的。4、我觉得你最应该的是多上几个红外,使用pid控制,就能跑得飞快,要不搞舵机干啥。

楼主:
感谢PID控制是个好方法啊。
如果我把速度调慢,怎么调啊?调pwm=P1^6这个的占空比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PID控制是个好方法啊。
如果我把速度调慢,怎么调啊?调pwm=P1^6这个的占空比吗

你那个显然是舵机啊,你程序不全,感觉是count=count%40;在调占空比。看你的提问,觉得你先加延时,去试车比较好。

网友C:
if(Left_1_led==1 && Right_1_led==0)            //左边检测到黑线
0=压线
Right_1_led==0 是右压线吧?

舵机是干什么用的?
中断内time为什么要++?

网友D:
比较一下:
你在黑夜开近光灯与开远光灯拐弯的情形,你远光灯会好一些!速度慢会好一些!
其实关键点是:有足够的预判时间!
假设从你决定拐弯开始到完成拐弯,需要两秒钟的时间。那么你的预判时间就是两秒!
所以,完成命题的需求是,传感器必须在2秒之前得到拐弯信息!
大多数人认为拐弯需要减速,看上去是对的。其实关键点是:以低于最小的安全拐弯速度拐弯就可以了。
你要注意以下几点:
1、最小拐弯速度。(道路环境条件相关)
2、完成拐弯的时间。(以当前速度、制动能力相关)
3、小车行进的速度。(与在何处开始起动拐弯程序相关)
4、依据1、2、3、计算出开始拐弯动作的起点在哪里。这个点,距拐弯点的距离,就是小车传感器必须能探知的点(提前预判)!
余下的事,可参考其它人支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PID控制是个好方法啊。
如果我把速度调慢,怎么调啊?调pwm=P1^6这个的占空比吗

之前没看到你后来发的程序。 你已经定义速度了啊,#define PWMSD            5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改一下就行了,但这个不是线性调整的,太小估计就走不动了。我觉得你程序很奇怪,明明用了舵机转弯,为啥还要用电机差动转弯呢,电机转弯效率低啊。还有中断内的time要删掉,你应该增加主程序for循环产生的延时才对。你用的是什么底盘,配置的不太合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