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硬件做一个类似与单片机定时器一样的延时功能,求指导

楼主(2022-04-08):
想用硬件做一个类似与单片机定时器一样的延时功能,举个例子开关一直打开的状态下灯泡亮,延时2分钟左右,灯泡熄灭。请问有什么简单的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

楼主:
RC可以实现嘛

网友A:
楼上正解。具体百度。
RC电路简单易行(便宜好用),缺点是不精确。
单片机相对电路复杂(电源)、价格略高,对于业余玩家首选。
比如,单片机电源在废品堆里找个旧充电器和其他零件就可以,但量产就呵呵了。

网友B:
10分钟以内,用NE555,电路网上找就行了,也有计算方法
超过10分钟,可以用数字电路,相当麻烦
最终还是单片机来得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具体百度。
RC电路简单易行(便宜好用),缺点是不精确。
单片机相对电路复杂(电源)、价格略 ...

好的,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具体百度。
RC电路简单易行(便宜好用),缺点是不精确。
单片机相对电路复杂(电源)、价格略 ...

RC我的理解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来实现开关断开后延时熄灭。但是如果开关一直处于打开状态想让他熄灭该如何设计呢?

网友C:
用过CD4069做过延时通断的小东西,只做20秒延时,20分钟没有尝试过,理论上也是可以的,前提是电容和电阻需要足够大,但这种纯硬件的有个毛病,延时的精度不太理想

网友D:
直接用一个延时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RC我的理解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来实现开关断开后延时熄灭。但是如果开关一直处于打开状态想让他熄灭该如何 ...

这个怎么运作
当我们按下开关 S1。 这会导致 LED1 处于灯指示状态就绪。

然后,我们按下 S2,这是一个定时开关。 在按下开关 S2 时,电流将完全流向 C1 充电。

然后,通过R2放电以限制电流。 流向晶体管 Q1 的偏置。

Q1 和 Q2 一起工作到达林顿复合模式。 增加电流更高的增益来驱动 LED2 点亮。

LED2 仍然超时,因为 C1 放电所有 Q1 并且 Q2 停止 LED2 如果您想要定时器电路更长,才关闭。 然后添加 C1,如果你想要短一点时间。 将其降低到 C1。

值延迟可以用 R2 和 C1 放电时间,有一个公式计算 0.5 x R2 x C1 。

网友F:
计数器/分频器,如1分钟的脉冲用20计数分频,灵活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