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以上方式的单片机流水灯效果仿真程序 通过按键切换

楼主(2022-04-08):
设计任意流水灯电路,实现两种以上方式的流水灯效果,通过按键切换或者自动切换。

  1. #include<reg51.h>
  2.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ed P2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延迟函数
void delay(){
        u16 a, b;
        for(a = 0; a < 400; a++)
        for(b = 0; b < 400; b++);
}

// LED点亮方式:依次点亮(一次一个,循环三次)
void yici(){
        char i, j;
         for(j = 0; j < 1; j++){
                led = 0xfe;
                for(i = 0; i < 7; i++){
                        led = _cror_(led, 1);
                        delay();
                }
                led = 0x7f;
                for(i = 0; i < 7; i++){
                        led = _crol_(led, 1);
                        delay();
                }
        }
}

// 从两边到中间
char toMiddle[] = {0x7e, 0xbd, 0xdb, 0xe7, 0xdb, 0xbd, 0x7e};//LED灯点亮方式
void bianToMiddle(){
        char i, j;
         for(j = 0; j < 1; j++){//循环三遍
                for(i = 0; i < 7; i++){//LED点亮方式:从两边到中间
                        led = toMiddle[i];
                        delay();
                }
        }
}

//由上向下依次点亮LED灯
char toBottom[] = {0xfe, 0xfc, 0xf8, 0xf0, 0xe0, 0xc0, 0x80, 0x00};
void topToBottom(){
        char i, j;
         for(j = 0; j < 1; j++){
                led = 0xff;
                for(i = 0; i < 8; i++){
                        led = led << 1;
                        delay();
                }
                for(i = 6; i >= 0; i--){
                         led = toBottom[i];
                        delay();
                }
        }
}

void main(){
        while(1){
         yici();        //LED灯依次亮
         bianToMiddle();//LED灯从两边向中间逐次点亮
         led = 0xff;        //关闭LED灯
         topToBottom();//由上向下依次点亮LED灯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
流水灯都能玩成花了

网友B:
怎样通过一个按键切换,按一下,一种状态,N种状态.N种切换.

网友C:
你这个源程序跟按键有什么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流水灯都能玩成花了

确实,哈哈哈,初学者做的话还行,对io口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