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4矩阵键盘接口电路程序 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2-04-08):
设计一个单片机键盘接口电路,实现4*4矩阵键盘,用数码管显示相应按键内容,当指定某一个按键连续被按三次时,显示“口”字符号,按键有去抖动功能,数码管可以通过清零键清零。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共阴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共杨

#include <reg52.h>

#define GPIO_DIG    P0   //段选数码管
#define GPIO_KEY     P2      //矩阵按键
sbit led = P1^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int keynum = 0;

uint count=0;

uchar code table[]={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uchar code table0[]={0x5c};

void delay( uchar i ){
    while( i-- );
}

void key44scan(void)//键盘扫描函数
{
//                uint count=0;
    uint t;
    P2=0xfe;
    t=P2;
    t=t&0xf0;
                if(t!=0xf0){
                        delay(100);
                        if(t!=0xf0)
                        {

                                        t=P2;
                                        count++;
                                        switch(t)
                                        {
                                                                case 0xee:keynum=1; break;
                                                                case 0xde:keynum=5; break;
                                                                case 0xbe:keynum=9; break;
                                                                case 0x7e:keynum=13; break;
                                        }
                                        P0=table[keynum];
                                        while(t!=0xf0)
                                        {
                                                         t=P2;
                                                         t=t&0xf0;
                                        }
                        }
                }

                P2=0xfd;
                t=P2;
                t=t&0xf0;
                if(t!=0xf0){
                        delay(100);
                        if(t!=0xf0)
                        {

                                        t=P2;
                                        count++;
                                        switch(t)
                                        {
                                                                case 0xed:keynum=2; break;
                                                                case 0xdd:keynum=6; break;
                                                                case 0xbd:keynum=10; break;
                                                                case 0x7d:keynum=14; break;
                                        }
                                        P0=table[keynum];
                                        while(t!=0xf0)
                                        {
                                                         t=P2;
                                                         t=t&0xf0;
                                        }
                        }
                }

                P2=0xfb;
                t=P2;
                t=t&0xf0;
                if(t!=0xf0){
                        delay(100);
                        if(t!=0xf0)
                        {

                                        t=P2;
                                        count++;
                                        switch(t)
                                        {
                                                                case 0xeb:keynum=3; break;
                                                                case 0xdb:keynum=7; break;
                                                                case 0xbb:keynum=11; break;
                                                                case 0x7b:keynum=15; break;
                                        }
                                        P0=table[keynum];
                                                        while(t!=0xf0)
                                        {
                                                         t=P2;
                                                         t=t&0xf0;
                                        }
                        }
                }
                P2=0xf7;
                t=P2;
                t=t&0xf0;
                if(t!=0xf0){
                        delay(100);
                        if(t!=0xf0)
                        {

                                        t=P2;
                                        count++;
                                        switch(t)
                                        {
                                                                case 0xe7:keynum=4; break;
                                                                case 0xd7:keynum=8; break;
                                                                case 0xb7:keynum=12; break;
                                                                case 0x77:keynum=0; break;
                                        }
                                        P0=table[keynum];
                                        while(t!=0xf0)
                                        {
                                                         t=P2;
                                                         t=t&0xf0;
                                        }
                        }
                }
//                        if(count==3){
//                                                count = 0;
//                                                led =~ led;
//                                                P0=table0[0];
//                                                delay(1000);
//                                        }

}

void main (){
                led = 0;
    while(1) {
                                        key44scan();

                                        if(count==3){
                                                //count = 0;
                                                led =~ led;
                                                P0=table0[0];
                                        //        delay(1000);
                                        }
                                        if(count==4){
                                                count = 0;
                                                led =~ led;
                                                P0=table[0];
                                        //        delay(1000);
                                        }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7-01):
请问一下那个排阻需要多大的?10k 还是 1k

网友B(2025-05-20):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那个排阻需要多大的?10k 还是 1k

1K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