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4矩阵键盘简易计算器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
在设计4*4矩阵键盘基础上,完成两个数的加、减、乘、除运算,结果通过数码管或液晶显示。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 P1
#define duan P2
#define wei P3

sbit led=P0^0;
sbit buzzer=P0^1;

uchar num,temp,num1,i=0;
long bczs=0,czs=0,jiguo=0,jiguo1=0;
uchar czs12=1;          //输入数的选择标志位,1为第一个数,2为第二个数
uchar yiweiflag,qinflag;  //移位标志

uchar code shuzi[1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0~9,-,
uchar code weizi[9]={0x00,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char code error[10]={0xff,0xaf,0xc0,0xaf,0xaf,0x86,0xff,0xff,0xff};//error
uchar playshuzu[9],fuhao;
uchar temp1[8],mm[4],temp2[8];
uchar zhi,weishu=0;

void init();                  //函数申明
uchar keyscan();
uchar scanzhi();
void display();
void duzhichuli();
void zhuandisplayjiguo();
void jiafa();
void jianfa();
void chengfa();
void chufa();
void qin();
void displayerror();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display();
        while(1)
        {
                duzhichuli();
        }
}
//===============================================================================
void init()
{
        uchar i;
        czs12=1;
        yiweiflag=1;  //1不移
        qinflag=0;    //不清除
        duan=shuzi[8];
        wei=weizi[5];
        playshuzu[1]=shuzi[0];
        for(i=2;i<9;i++)
                playshuzu[i]=shuzi[10];

        bczs=0;czs=0;jiguo=0,jiguo1=0;
}
//===============================================================================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y;
        for(x;x>0;x--)
                for(y=112;y>0;y--);
}

//====================================
uchar keyscan()
{
unsigned char recode,i,j;
        for(i=0;i<4;i++)
                {
                        P1=~(0x01<<i);
                        recode=P1>>4;
                        if(recode<0x0f)
                        {
                        for(j=0;j<4;j++)
                        {if(!(recode&0x01<<j))break;}
                        return (i<<2)+(j+1); //返回键值 1-16
                        }
                        delay(5); //延时5ms
                }
   return 0; //无按键返回
}
//========================================
uchar scanzhi()
{
        uchar zhi,k;
        k=keyscan();
        switch(k)
        {
                case 0: zhi=27;break;
                case 1: zhi=7;break;
                case 2: zhi=8;break;
                case 3: zhi=9;break;
                case 4: zhi=24;break;   // /

                case 5: zhi=4;break;
                case 6: zhi=5;break;
                case 7: zhi=6;break;
                case 8: zhi=23;break;   //*

                case 9: zhi=1;break;
                case 10: zhi=2;break;
                case 11: zhi=3;break;
                case 12: zhi=22;break;   //-

                case 13: zhi=26;break;        //nc
                case 14: zhi=0;break;
                case 15: zhi=25;break;  //=
                case 16: zhi=21;break;  //+
        }
        return(zhi);
}
//===========================================
void duzhichuli()
{
        uchar tt,u;

        tt=scanzhi();
        if(tt!=27)
        {
                led=0;
                buzzer=0;
                if(tt<=9)//数字输入
                {
                        if(qinflag==1)  qin();
                                qinflag=0;
                        if(yiweiflag!=1)
                        {
                                for(u=8;u>1;u--)                         //移位输入
                                {
                                        playshuzu[u]=playshuzu[u-1];
                                }
                        }
                        yiweiflag=0;    //移位
                        playshuzu[1]=shuzi[tt];
                        if(czs12==1)   bczs=bczs*10+tt;                        //
                        if(czs12==2)   czs=czs*10+tt;
                }
                if(tt>20)//符号输入
                {
                        switch(tt)
                        {
                                case 21:           jiafa();break;                //+
                                case 22:    jianfa();break;                //-
                                case 23:    chengfa();break;        //*
                                case 24:    chufa();break;
                                case 25:    zhuandisplayjiguo();break;                //=
                                case 26:    init();break;                //nc
                        }
                }
        }
  //-----------------------------------------------
        while(tt!=27)           //松手检测
        {
                led=0;
                buzzer=0;
                tt=scanzhi();
                delay(1);
                if(tt==27) goto chu;
        }

        chu: delay(1);
        led=1;
        buzzer=1;
}

//============================================
void display()
{

        TMOD=0x01;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i++;
        if(i==9) i=1;
            wei=weizi[i];
            duan=playshuzu[i];
}
//===============================================           //显示数转操作数
void zhuandisplayjiguo()
{
        uchar i,k;
        long ttt;

        for(i=1;i<9;i++)
                playshuzu[i]=shuzi[10];
    //----------------------------------------
        switch(fuhao)
        {
                case 1: jiguo=bczs+czs;break;
                case 2: jiguo=bczs-czs;break;
                case 3: jiguo=bczs*czs;break;
                case 4: jiguo=bczs/czs;break;
                case 0: jiguo=jiguo1;break;
        }
        fuhao=0;

        //----------------------------------------
        ttt=jiguo;
        jiguo1=jiguo;                                                           //显示处理
        k=1;                                        //取数的个数
    for(i=1;i<=8;i++)
           {
                           if(ttt/10!=0)  k++;
                        ttt=ttt/10;
           }

        for(i=8;i>k;i--)
           {
                           playshuzu[i]=shuzi[10];
           }
        if(jiguo<0)  { jiguo=fabs(jiguo);playshuzu[k+1]=shuzi[11]; }   //取正加负号

        for(i=1;i<=k;i++)
           {
                           playshuzu[i]=shuzi[jiguo%10];
                                jiguo=jiguo/10;
           }
        if(jiguo1>99999999) displayerror();

}
//===================================================
void qin()
{
        uchar i;
        yiweiflag=1;  //1不移
        playshuzu[1]=shuzi[0];
        for(i=2;i<9;i++)
                playshuzu[i]=shuzi[10];
}
//===================================================
void displayerror()
{
        uchar i;
        for(i=1;i<=8;i++)
                playshuzu[i]=error[i];
}
//===================================================
void jiafa()   //+
{

        qinflag=1;
    if(jiguo1!=0) bczs=jiguo1;
        czs=0;
        czs12=2;
        fuhao=1;   //+
}

void jianfa()
{

        qinflag=1;
        if(jiguo1!=0) bczs=jiguo1;
        czs=0;
        czs12=2;
        fuhao=2;   //-
}

void chengfa()
{

        qinflag=1;
        if(jiguo1!=0) bczs=jiguo1;
        czs=0;
        czs12=2;
        fuhao=3;   //*
}

void chufa()
{

        qinflag=1;
        if(jiguo1!=0) bczs=jiguo1;
        czs=0;
        czs12=2;
        fuhao=4;   //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4-12):
今天刚注册,没有下载权限,只能看看。

自己写了一些初步入门的小程序,想上传上去请老大们支点一二,不知有没有这个权限

网友B(2022-06-14):
感谢大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