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路灯源程序Proteus仿真原理图 用按键代替人体感应模块

楼主(2022-04-08):
附件包含:智能路灯的源代码、AD软件原理图、proteus仿真
用按键代替人体感应模块,按键按下代表热释电模块检测到人
LM393+电位器模拟光强,向左调代表光弱,向右调代表光强

仿真

仿真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头文件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宏定义

sbit GM=P1^0;        //光敏
sbit RT=P1^5;        //人体红外
sbit KZ=P3^5;        //继电器控制灯

uc sec=0;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GM=0;//光敏置低
        RT=0;//人体红外置低
        TMOD=0x01;         //定时器工作方式
        TH0=0x3c;
        TL0=0xb0;         //赋初值50ms
        ET0=1;                 //打开中断允许开关
        TR0=1;                 //打开定时器定时开关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初始化函数
        while(1);//空循环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执行函数,热释电模块和光线感应和控制继电器都是在定时器里完成
{
        uc m;                                        //定义变量m
        TH0=0x3c;
        TL0=0xb0;                                //重新赋初值50ms
        m++;                                        //m加一次是50ms
        if(m>=20)                                //加到20次,就是一秒
        {
                m=0;                                //m清零
                if(RT==0||GM==0)                //当热释电和光敏有一个不符合条件(符合条件就是热释电检测到人,光敏检测到环境光线弱)
                sec++;                                        //sec变量加
                if(RT==1&&GM==1&&sec<=5)//当热释电和光敏都符合条件并且sec变量小于等于5
                {
                        sec=0;                                //sec清零
                        KZ=0;                                //控制继电器打开
                }
                if((RT==0||GM==0)&&sec>5)//当热释电和光敏有一个不符合条件并且sec大于5时
                {
                        sec=0;                                //sec清零
                        KZ=1;                                //控制继电器关闭
                }
        }
}

附件

附件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2-12-05):
求解继电器模块的讲解 继电器模块是用来做什么的呀

网友B:
原理图有proteu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