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这个电路原理,继电器型号是HF46F

楼主(2022-04-08):
继电器型号是HF46F

网友A:
这么个破玩易还要解释电路原理 ?
JDQ用变幻电平方式使三极管Q导通或截止从而让线圈AB端通断控制KEY±通断。
CDR都是对触点和负载保护的,设计者认为没必要对控制端进行必要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