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c89c52和at89c52中的问题,元件库里没有stc单片机

楼主(2022-04-08):
元件库里没有stc的 是不是可以直接换成at的 要不要改变程序什么的 求教

网友A:
通用的部分是可以的。
由于这两者同属51系列,大部分是通用的。
可以先懵一懵。不成再改改。

网友B:
可以换,大致是相通,还有stc12系列都可以通用,就是单片机引脚带载能力有小区别

网友C:
好像直接用at就行,不用改东西

网友D:
基本上是可以的,只是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速度不一样,所以软件延时参数需要调整
2:STC可以读写EEPROM,所以这个是无法仿真的

楼主:
好的大概了解了,解决问题,谢谢大家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