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段c语言代码的意思?

楼主(2022-04-08):
typedef enum
{
    RGB_RED,
    RGB_GREEN,
    RGB_BLUE,
}rgb_num_t;

请问下这段代码是个啥意思

网友A:
查教材——枚举那一节。

网友B:
前两天刚看过
enum枚举类型,换成struct就是结构体,用法都差不多,注意enum是常量
自定义rgb_num_t类型,只能取RGB_RED,RGB_GREEN,RGB_BLUE,

网友C:
把枚举类型重命名为rgb_num_t,包含3个类型常量,用来表示红绿蓝三种颜色

网友D:
结构体 枚举类型

网友E:
三原色,的枚举,枚举是不能赋值的,结构体的元素可以赋值

网友F:
定义了3个常量,和下面代码等效
#define RGB_RED 0
#define RGB_GREEN 1
#define RGB_BLUE 2

网友G:
typedef是C语言提供的关键字,可以使用它来为类型取一个新名字;枚举enum是自定义的一种数据类型名,可以让数据更加简洁更易读。以上代码应该是定义三种颜色变量

网友H:
典型的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