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通道悬空问题

楼主(2022-04-08):
有哪位大神用过AVR单片机吗?
最近在画原理图,需要用到ADC功能,我这个产品总共会用到两路ADC,当一路ADC采样时,另一路ADC会悬空(即没有电压),就是相当于被采样电压源在这两个通道间切换,当其中一路采样时,另一路通道相当于悬空。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ADC引脚悬空的帖子,都是说悬空相当于高阻,可能会采到不确定电压,电压并不为0。AVR的datasheet上也没提到悬空怎么处理,需要在每个通道上并联下拉电阻到地吗?还是不需要处理?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悬空的通道保持电压为0?

网友A:
是不是对通道切换有什么误解?你把模拟接到两个通道的引脚上不用时他还会跑了?另在电压源内阻允许的情况下接个电阻到地,电压源没有电压  就会是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对通道切换有什么误解?你把模拟接到两个通道的引脚上不用时他还会跑了?另在电压源内阻允许的情况下 ...

我的两个通道上接的分别是两路电流互感器通过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这个电压是通过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的电流产生的,当一次侧断电时,二次侧没有电流,相当于这个通道上的没有任何电压,相当于悬空了,可以理解为断电。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相当于一个电流源,理想内阻无穷大,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合适接一个电阻到地

网友B:
建议一下,用个很大阻值的电阻接地。如300K。

网友C:
正常用电流互感器输出都要并一个电阻,很多人都用51R,具体要看比例计算,但我看行最多的就是并这样的电阻后再给ADC进行采样,但由于这时它是交流的,所以还需要对信号进行处理,如果用的是专用计量芯片就不用了,这种一般是用差分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一下,用个很大阻值的电阻接地。如300K。

好的,我预留一个电阻位置,到时候板子打出来了,我在实际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用电流互感器输出都要并一个电阻,很多人都用51R,具体要看比例计算,但我看行最多的就是并这样的电阻 ...

对的,我是电流互感器出来后,先整流成直流,所以没用到差分,然后再并联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到地(100欧姆也是互感器厂家推荐的阻值),然后ADC采样这个电阻上的电压,这个电压值应该在200mV到1V这么一个范围。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我决定画图时先预留电阻位置,然后打样后分别上电阻和不上电阻调试看下效果,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B:
其实没有必要。只是你一定要让它的电压=0。
试想对于AD模块而言0-Vcc对它来说都是等价的,只是你偏爱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有必要。只是你一定要让它的电压=0。
试想对于AD模块而言0-Vcc对它来说都是等价的,只是你偏爱0。

人家的顾虑是对的,毕竟有整流相当于跟感应线圈是断开的,如不接负载电阻 怕干扰信号不容易过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