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程序和测距程序起冲突不能同时用,求大佬帮助

楼主(2022-04-08):
在while循环里加上start();  和count();后keyscan();不能使用,如果把start(); 和count();删掉后,keyscan();可以正常使用了,请问怎么解决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0;  //设置键
sbit key2=P3^1;  //加键
sbit key3=P3^2;  //减键
sbit key4=P3^3;  //开始键

sbit beep=P2^4;

sbit trig=P1^7;
sbit echo=P1^6;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uchar djshi,djfen,djmiao=10;
uchar r,num,s,i;
uchar distance,t;
bit flag=0;

uchar code table1[]={"time: 00:00:00  "};
uchar code table2[]={"                "};
uchar code table3[13]={'0','1','2','3','4','5','6','7','8','9','.','-','M'};
uchar code table4[]={"xdz:"};
uchar cc[4]={0,0,0,0};

void startmodule();
void start();
void count();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uchar i;
                lcd_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_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_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_writecom(0x01);  //清屏

                lcd_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for(i=0;i<16;i++)
                {
                                lcd_writedate(table1[ i]);[ i]
                }

}

void Timer0Init(void)                //
{

                TMOD |= 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定时器T1的模式1
                TL0 = 15536%256;                //设置定时0初值
                TH0 = 15536/256;                //设置定时0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

void Timer1Init(void)                //
{

                TMOD |= 0x10;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定时器T1的模式1
                TL1 = 0;                //设置定时0初值
                TH1 = 0;                //设置定时0初值
        TF1=0;
                TR1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

/*******************************************************************************
* 函 数 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22.1184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Delay1ms(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lcd_writecom(0x80+add);
                lcd_writedate(date/10+0x30);
                lcd_writedate(date%10+0x30);
                lcd_writecom(0x80+add+1);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1ms(5);
                                if(key1==1)
                                {
                                                num++;
                                                TR0=0;
                                                ET0=0;
                                                while(!key1);
                                                if(num==1)
                                                {
                                                                lcd_writecom(0x0f);
                                                                lcd_writecom(0x8D);
                                                }
                                                if(num==2)
                                                {
                                                                lcd_writecom(0x8A);
                                                }
                                                if(num==3)
                                                {

                                                                lcd_writecom(0x87);
                                                          num=0;
                                                }

                        }
                }
                if(num==1)
                {
                                if(key2==0)
                                {
                                                Delay1ms(5);
                                                if(key2==0)
                                                {
                                                                djmiao++;

                                                                while(!key2);
                                                                if(djmiao==60)
                                                                        djmiao=0;
                                                                lcd_writecom(0x8c);
                                                                lcd_writedate(djmiao/10+0x30);
                                                                lcd_writedate(djmiao%10+0x30);
                                                                lcd_writecom(0x8D);
                                                }

                                }
                                if(key3==0)
                                {
                                                Delay1ms(5);
                                                if(key3==0)
                                                {
                                                                djmiao--;
                                                                while(!key3);
                                                                if(djmiao==255)
                                                                        djmiao=59;
                                                                lcd_writecom(0x8c);
                                                                lcd_writedate(djmiao/10+0x30);
                                                                lcd_writedate(djmiao%10+0x30);
                                                                lcd_writecom(0x8D);
                                                }

                                }
                }
                if(num==2)
                {
                                if(key2==0)
                                {
                                                Delay1ms(5);
                                                if(key2==0)
                                                {
                                                                djfen++;
                                                                while(!key2);
                                                                if(djfen==60)
                                                                        djfen=0;
                                                                lcd_writecom(0x89);
                                                                lcd_writedate(djfen/10+0x30);
                                                                lcd_writedate(djfen%10+0x30);
                                                                lcd_writecom(0x8A);
                                                }

                                }
                                if(key3==0)
                                {
                                                Delay1ms(5);
                                                if(key3==0)
                                                {
                                                                djfen--;
                                                        while(!key3);
                                                                if(djfen==255)
                                                                        djfen=59;
                                                                lcd_writecom(0x89);

                                                                lcd_writedate(djfen/10+0x30);
                                                                lcd_writedate(djfen%10+0x30);
                                                                lcd_writecom(0x8A);
                                                }

                                }
                }
                if(num==3)
                {
                                if(key2==0)
                                {
                                                Delay1ms(5);
                                                if(key2==0)
                                                {
                                                                djshi++;
                                                                while(!key2);
                                                                if(djshi==24)
                                                                        djshi=0;
                                                                lcd_writecom(0x86);
                                                                lcd_writedate(djshi/10+0x30);
                                                                lcd_writedate(djshi%10+0x30);
                                                                lcd_writecom(0x88);
                                                }

                                }
                                if(key3==0)
                                {
                                                Delay1ms(5);
                                                if(key3==0)
                                                {
                                                                djshi--;
                                                                while(!key3);
                                                                if(djshi==255)
                                                                        djshi=23;
                                                                lcd_writecom(0x86);
                                                                lcd_writedate(djshi/10+0x30);
                                                                lcd_writedate(djshi%10+0x30);
                                                                lcd_writecom(0x88);
                                                }

                                }
                }
                if(key4==0)
                {
                                Delay1ms(5);
                                if(key4==0)
                                {
                                                                ET0=1;
                                                                TR0=1;
                                        lcd_writecom(0x0c);

                                }

                }
}

void fmq()
{
        beep=1;
        Delay1ms(5);
        beep=0;
        Delay1ms(5);
}

void re()
{
        lcd_writecom(0xc8);
        lcd_writedate(table4);

}

void main()
{

                LcdInit();
                Timer0Init();
          Timer1Init();

                trig=0;

                Delay1ms(1000);

                while(1)
                {
                        startmodule();
                        start();
                        count();
                        keyscan();

                                if(djshi==0 && djfen==0 &&djmiao==0)  //倒计时时间到
                                {
                                                TR0=0;          //停止计时
                                          fmq();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15536%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15536/256;                //设置定时初值
                r++;
                if(r==20)
                {
                                r=0;
                                djmiao--;
                                if(djmiao==255)
                                {
                                                djmiao=59;
                                                djfen--;
                                                if(djfen==255)
                                                {
                                                                djfen=59;
                                                                djshi--;
                                                                if(djshi==255)
                                                                {
                                                                                djshi=0;
                                                                }
                                                                if(djshi==0)
                                                                djfen=59;
                                                                if(djfen==0&djshi==0)
                                                                        djfen=0;
                                                                write_sfm(6,djshi);
                                                }
                                                write_sfm(9,djfen);
                                        }
                                        write_sfm(12,djmiao);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flag=1;
}

void startmodule()
{
                trig=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start()
{
                   while(!echo);                //当Echo为零时等待
             TR1=1;                            //开启
             while(echo);                //当Echo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

        Delay1ms(1000);
}

void count()
{
        t=TH1*256+TL1;
        TH1=0;
        TL1=0;
        distance=t/58.0;
        cc[0]=distance/1000%10;
        cc[1]=distance/100%10;
        cc[2]=distance/10%10;
        cc[3]=distance/1%10;
        lcd_writecom(0xc0);
        lcd_writedate(table3[cc[1]]);

                        Delay1ms(1000);
}

网友A:
參考一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0;  //设置键
sbit key2=P3^1;  //加键
sbit key3=P3^2;  //减键
sbit key4=P3^3;  //开始键
sbit beep=P2^4;
sbit trig=P1^7;
sbit echo=P1^6;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uchar djshi,djfen,djmiao=10;
uchar r,num,s,i;
uchar distance,t;
bit flag=0;
bit Flag1s = 0;//<<<<<<<<<<<<<<<<<<<<<<<<<<<<<<<<<<<<<<<<<<<<
uchar code table1[]= {"time: 00:00:00  "};
uchar code table2[]= {"                "};
uchar code table3[13]= {'0','1','2','3','4','5','6','7','8','9','.','-','M'};
uchar code table4[]= {"xdz:"};
uchar cc[4]= {0,0,0,0};
void startmodule();
void start();
void count();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uchar i;
        lcd_writecom(0x38);  //开显示
        lcd_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_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_writecom(0x01);  //清屏
        lcd_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for(i=0; i<16; i++)
        {
                lcd_writedate(table1[ i]);
                [ i]
        }
}
void Timer0Init(void)                //
{
        TMOD |= 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定时器T1的模式1
        TL0 = 15536%256;                //设置定时0初值
        TH0 = 15536/256;                //设置定时0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
void Timer1Init(void)                //
{
        TMOD |= 0x10;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定时器T1的模式1
        TL1 = 0;                //设置定时0初值
        TH1 = 0;                //设置定时0初值
        TF1=0;
        TR1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
/*******************************************************************************
* 函 数 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输    入         : c
* 输    出         : 无
* 说    名         : 该函数是在22.1184MHZ晶振下,12分频单片机的延时。
*******************************************************************************/
void Delay1ms(uint n)
{
        uint x,y;
        for(x=n; x>0; x--)
                for(y=110; y>0; y--);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lcd_writecom(0x80+add);
        lcd_writedate(date/10+0x30);
        lcd_writedate(date%10+0x30);
        lcd_writecom(0x80+add+1);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1ms(5);
                if(key1==1)
                {
                        num++;
                        TR0=0;
                        ET0=0;
                        while(!key1);
                        if(num==1)
                        {
                                lcd_writecom(0x0f);
                                lcd_writecom(0x8D);
                        }
                        if(num==2)
                        {
                                lcd_writecom(0x8A);
                        }
                        if(num==3)
                        {
                                lcd_writecom(0x87);
                                num=0;
                        }
                }
        }
        if(num==1)
        {
                if(key2==0)
                {
                        Delay1ms(5);
                        if(key2==0)
                        {
                                djmiao++;
                                while(!key2);
                                if(djmiao==60)
                                        djmiao=0;
                                lcd_writecom(0x8c);
                                lcd_writedate(djmiao/10+0x30);
                                lcd_writedate(djmiao%10+0x30);
                                lcd_writecom(0x8D);
                        }
                }
                if(key3==0)
                {
                        Delay1ms(5);
                        if(key3==0)
                        {
                                djmiao--;
                                while(!key3);
                                if(djmiao==255)
                                        djmiao=59;
                                lcd_writecom(0x8c);
                                lcd_writedate(djmiao/10+0x30);
                                lcd_writedate(djmiao%10+0x30);
                                lcd_writecom(0x8D);
                        }
                }
        }
        if(num==2)
        {
                if(key2==0)
                {
                        Delay1ms(5);
                        if(key2==0)
                        {
                                djfen++;
                                while(!key2);
                                if(djfen==60)
                                        djfen=0;
                                lcd_writecom(0x89);
                                lcd_writedate(djfen/10+0x30);
                                lcd_writedate(djfen%10+0x30);
                                lcd_writecom(0x8A);
                        }
                }
                if(key3==0)
                {
                        Delay1ms(5);
                        if(key3==0)
                        {
                                djfen--;
                                while(!key3);
                                if(djfen==255)
                                        djfen=59;
                                lcd_writecom(0x89);
                                lcd_writedate(djfen/10+0x30);
                                lcd_writedate(djfen%10+0x30);
                                lcd_writecom(0x8A);
                        }
                }
        }
        if(num==3)
        {
                if(key2==0)
                {
                        Delay1ms(5);
                        if(key2==0)
                        {
                                djshi++;
                                while(!key2);
                                if(djshi==24)
                                        djshi=0;
                                lcd_writecom(0x86);
                                lcd_writedate(djshi/10+0x30);
                                lcd_writedate(djshi%10+0x30);
                                lcd_writecom(0x88);
                        }
                }
                if(key3==0)
                {
                        Delay1ms(5);
                        if(key3==0)
                        {
                                djshi--;
                                while(!key3);
                                if(djshi==255)
                                        djshi=23;
                                lcd_writecom(0x86);
                                lcd_writedate(djshi/10+0x30);
                                lcd_writedate(djshi%10+0x30);
                                lcd_writecom(0x88);
                        }
                }
        }
        if(key4==0)
        {
                Delay1ms(5);
                if(key4==0)
                {
                        ET0=1;
                        TR0=1;
                        lcd_writecom(0x0c);
                }
        }
}
void fmq()
{
        beep=1;
        Delay1ms(5);
        beep=0;
        Delay1ms(5);
}
void re()
{
        lcd_writecom(0xc8);
        lcd_writedate(table4);
}
void main()
{
        LcdInit();
        Timer0Init();
        Timer1Init();
        trig=0;
        Delay1ms(1000);
        while(1)
        {
                if(Flag1s)//<<<<<<<<<<<<<<<<<<<<<<<<<<<<<<<<<<<<<<
                {
                        Flag1s = 0;//<<<<<<<<<<<<<<<<<<<<<<<<<<<<<<<<<<<<<<
                        startmodule();
                        start();
                        count();
                }
                keyscan();
                if(djshi==0 && djfen==0 &&djmiao==0)  //倒计时时间到
                {
                        TR0=0;          //停止计时
                        fmq();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15536%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15536/256;                //设置定时初值
        r++;
        if(r==20)
        {
                r=0;
                djmiao--;
                if(djmiao==255)
                {
                        djmiao=59;
                        djfen--;
                        if(djfen==255)
                        {
                                djfen=59;
                                djshi--;
                                if(djshi==255)
                                {
                                        djshi=0;
                                }
                                if(djshi==0)
                                        djfen=59;
                                if(djfen==0&djshi==0)
                                        djfen=0;
                                write_sfm(6,djshi);
                        }
                        write_sfm(9,djfen);
                }
                write_sfm(12,djmiao);
                Flag1s = 1;//<<<<<<<<<<<<<<<<<<<<<<<<<<<<<<<<<<<<<<<<<<<<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flag=1;
}
void startmodule()
{
        trig=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trig=0;
}
void start()
{
        while(!echo);                //当Echo为零时等待
        TR1=1;                            //开启
        while(echo);                //当Echo为1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
        //Delay1ms(1000);//<<<<<<<<<<<<<<<<<<<<<<<<<<<<<<<<<<<<<<
}
void count()
{
        t=TH1*256+TL1;
        TH1=0;
        TL1=0;
        distance=t/58.0;
        cc[0]=distance/1000%10;
        cc[1]=distance/100%10;
        cc[2]=distance/10%10;
        cc[3]=distance/1%10;
        lcd_writecom(0xc0);
        lcd_writedate(table3[cc[1]]);
        //Delay1ms(1000);//<<<<<<<<<<<<<<<<<<<<<<<<<<<<<<<<<<<<<<
}

网友B:
想一下,在你做DELAY的时间内,CPU在干什么?此刻你希望它还干什么?

网友C:
start() 和count()内延长太长,你可以用个定时器定时1ms,比如加个参数Tst,Tcnt,每次定时中断Tst,Tcnt 加1,加到1000后在运行start() 和count(),同时清零Tst,Tcnt;

网友D:
都是因为入门老师教的。进阶学习的时候没注意听。所以要从教学开始,不能Delay1ms(1000)这样写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