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6个数码管显示的数字钟程序

楼主:
这是我上个月写的,因为第一次写所以挑了个简单的数字钟练下手。
附件里包含代码和仿真图。

#include<reg51.h>
sbit no_off = P1^0;                //该按键用于暂停计时,设置时间
sbit select = P1^1;                //该按键选择调秒,分钟,还是调小时,上电默认选择秒
sbit add = P1^2;                        //该按键往上调
sbit sub = P1^3;                        //该按键往下调
sbit set = P1^4;                        //该按键用于设置闹钟
sbit led = P3^1;                        //设置了闹钟,该指示灯亮,否则不亮
sbit beep = P3^7;                        //用于设置闹钟

unsigned char state = 0;                 //匹配选择调秒、调分或者调时的状态
unsigned char hour = 0;
unsigned char min = 0;
unsigned char sec = 0;
unsigned char set_hour=0;
unsigned char set_min=0;
unsigned char count = 0;
unsigned char num=0;                        //该变量用来设置led闪烁,定时时间到,led闪烁1秒钟
unsigned char disp[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数码管字形码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scan(void);
void alarm(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H1=(65535-500)/256;
        TL1=(65535-500)%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0;
        led=1;
        while(1)
        {
                scan();
                display();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延时
{
        unsigned int i;
        for(i=0;i<k;i++);
}

void scan(void)                                                        //按键扫描
{
        if(no_off==0)
        {
                delay(1200);
                if(no_off==0) {TR0=~TR0;}
                while(!no_off);
        }
        if(select==0)
        {
                delay(1200);
                if(select==0)
                {
                        state++;
                        if(state==3) state=0;
                }
                while(!select);
        }
  if(add==0)
        {
                delay(1200);
                if(add==0)
                {
                        switch(state)
                        {
                        case 0:{ sec++; if(sec==60) sec=0;break;}
                        case 1:{ min++; if(min==60) min=0;break;}
                        case 2:{ hour++; if(hour==24) hour=0;break;}
                        default :        ;
                        }
                }
                while(!add);
        }
        if(sub==0)
        {
                delay(1200);
                if(sub==0)
                {
                        switch(state)
                        {
                        case 0:{ sec--; if(sec==255) sec=59;break;}
                        case 1:{ min--; if(min==255) min=59;break;}
                        case 2:{ hour--; if(hour==255) hour=23;break;}
                        default :        ;
                        }
                }
                while(!sub);
        }
        if(set==0)
        {
                delay(1200);                        //消抖
                if(set==0)
                {
                        led=~led;
                        set_hour=hour;        //设置闹钟的小时
                        set_min=min;                //设置闹钟的分钟
                        while(!set);                //等待按键释放
                }
        }
}

void display(void)                //数码管扫描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
                switch(i)
                {
                        case 0: {P0=disp[hour/10];P2=0x01;break;}
                        case 1: {P0=disp[hour%10];P2=0x02;break;}
                        case 2: {P0=disp[min/10];P2=0x04;break;}
                        case 3: {P0=disp[min%10];P2=0x08;break;}
                        case 4: {P0=disp[sec/10];P2=0x10;break;}
                        case 5: {P0=disp[sec%10];P2=0x20;break;}
                }
                delay(200);
                P0=0xff;                        //消隐
        }
}

void time(void) interrupt 1                //定时1s
{
        EA=0;TR0=0;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if((min==set_min)&&(hour==set_hour)&&(led==0)&&(TR0=1)) TR1=1;                        //时间到,闹钟响
                if((min==set_min+1)&&(hour==set_hour)) {TR1=0;led=1;}                                                                //闹钟响一分钟后关闭,同时关闭指示灯
                EA=1;TR0=1;
}

void alarm() interrupt 3                //闹钟响应
{
        EA=0;TR1=0;
        TH1=(65535-500)/256;
        TL1=(65535-500)%256;
        beep=~beep;
        num++;
        if(num==250)
        {
                num=0;
                led=~led;                                                        //led灯闪烁
        }
        EA=1;TR1=1;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