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用一条指令,让寄存器其中两位同时取反?

楼主(2022-04-09):
如何用一条指令,让寄存器其中两位同时取反。

网友A:
用^=
char A = 0xA5;//B10100101
A ^= (0x03 << 2);//B00001100

A就会变为0xA9//B10101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char A = 0xA5;//B10100101
A ^= (0x03

为什么不写成A ^= 0x0c;

网友B:
楼上正解,记住与0异或,值不变,与1异或,值取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写成A ^= 0x0c;

容易读。而且他的写法里面<<2操作在编译期间就算完了,不会让单片机实时运算增加运算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写成A ^= 0x0c;

因为0x03方便读记
要变0x0C位移一下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写成A ^= 0x0c;

可以这样写。
a^=(1<<2)|(1<<3);//bit2 3取反
a^=(1<<0)|(1<<2)|(1<<4)|(1<<6);//bit0 2 4 6取反

我觉得这样写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