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了九齐的51F单片机芯片,想问一下延时程序要怎么写?

楼主(2022-04-09):
4Mhz,内部时钟。想做一个1ms的延时程序,这个要怎么写?另外有没有电机驱动实例给借鉴借鉴,主要是还想看看寄存器的设置对不对。

网友A:
九齐的编译器提供了芯片所有外设的示范代码。和硬件相关的操作可以直接复制粘贴。
假如你是用C编译,除硬件以外的代码和51、arm没啥区别,都是标准的C语言。
延时程序有2种方式:
用硬件定时器做,可直接抄编译器示范代码。
用软件延时做,可把其它单片机的延时代码复制过来,改几个常数(例如下图中的12或169)。 屏幕截图 2022-04-09

网友B:
51单片机写法都差不多,主要看器件是否支持,详见九齐的说明书。
编写一次性通过一般新手(比如新入手九齐)可能性不大,需要写进去再测试。
STC对于业余的比较好玩,可以反复刷写价格也不高,但可能不适合批量省钱或抗干扰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