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2突然无法打开,启动画面加载到最后就突然消失

楼主(2022-04-09):
各位大神,我电脑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AD软件突然无法打开了,启动画面显示也是正常的启动加载过程,但是加载到最后就突然消失,好像没启动过一样,求助大神指点

网友A:
首先是确定电脑硬件系统是否符合运行软件的最低耍求,长期不清理垃圾也会导致运行不畅、卡顿、消失等现象

楼主:
I7 2.8G 四核心八线程   64G内存,1T+1T+2T SSD硬盘,会由问题??

网友B:
Programın güncelleme ayarlarını default yapın veya devre3 dışı bırakın

楼主:
已经打不开了,没办法更改啊

网友C:
万能大法,重装系统啊

网友D:
这种奇怪的情况最省事的重新重装系统然后在重装了,不过你要是能卸干净,卸载重装也行。

网友E:
只看你说这硬件配置还真不好说能不能带起来,毕竟看得主要是CPU和GPU,你一个也没说明白

网友F:
建议清除以下你的存储空间,关掉没有用的进程,留有较大的运行内存,再打开试一试;假如还是不行,那么就卸载重装吧,装低版本的也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