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如何才能安装KB3140425更新?AD软件突然无法使用

楼主(2022-04-09):
各位大神,由于电脑上的AD软件突然无法使用,试图安装到WIN7虚拟机上,但是又显示需要KB3140425补丁,下载了这个补丁,又说不适合安装在这台计算机上,这是什么情况呢?如何破?
不要说什么32位错装64位,64位错装32位之类的,这个都试过了。

网友A:
换个系统就好了,这事就象以前的软件用 Win10 有些无法运行一样。系统软件代差太远会出现问题,I7 CPU 年纪也不小了虽还能发挥余热但性能与新出的比就有些落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就好了,这事就象以前的软件用 Win10 有些无法运行一样。系统软件代差太远会出现问题,I7 CPU 年纪 ...

只说型号不说版本就是在耍流氓,你说I7CPU老,那i712700k老吗?

网友B:
计算机,右键,属性,Windows update,看一下能不能更新,不能更新把错误代码截图看一下,能更新就一切好说让他自动更新几次就行

网友B: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要安装这个前提要有sp1,如果你安装的系统是WIN7需要自己去下载sp1安装,如果装的是win7sp1就不用了,
PS:小白就老老实实装那些带流氓软件的系统,虽然有流氓软件但是卸载之后系统可以直接使用,装纯净版的只会让小白崩溃

网友C:
Windows update,看一下能不能更新,不能更新把错误代码截图看一下,能更新就一切好说让他自动更新几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