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HDM32GS12-B显示驱动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04-09):
这是在做传感器实验显示的时候的副产物,可以显示放在字库文字,数字可以放在一个数组如uchar code xue[]={5,2,0,0,1,3,1,4,};不用在数字库里面排序,优化了显示代码。显示时可以不用分上下部分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E1=P2^4;
sbit E2=P2^5;
sbit A0=P2^7;
sbit RW=P2^6;
uchar code xue[]={5,2,0,0,1,3,1,4,};
uchar code ziku[]=
{
        /*--  温  --*/
        0x10,0x60,0x02,0x8c,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0,0x7e,0x42,0x42,0x7e,0x42,0x7e,0x42,0x42,0x7e,0x40,0x00,
        /*--  度  --*/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
        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
};
uchar code shuzi[]=
{
/*--    0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    1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2  --*/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    3  --*/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4  --*/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    5  --*/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    6  --*/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    7  --*/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    8  --*/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    9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
void delay(uchar z)
{
     int x;
     for(x=z;x>0;x--);
}
void OUTMD(uchar i)//左页
{
   A0=1; //写数据//发送数据
   delay(5);
   E1=1;
   delay(10);
   LCD_DATA=i;
   delay(5);
   E1=0;
}
void OUTSD(uchar i)//右页
{
   A0=1; //写数据//发送数据
   delay(5);
   E2=1;
   delay(10);
   LCD_DATA=i;
   delay(5);
   E2=0;
}
void OUTMI(uchar i)//左页
{
   A0=0; //写指令//发送命令
   delay(5);
   E1=1;
   delay(10);
   LCD_DATA=i;
   delay(5);
   E1=0;
}
void OUTSI(uchar i)//左页
{
   A0=0; //写指令//发送命令
   delay(5);
   E2=1;
   delay(10);
   LCD_DATA=i;
   delay(5);
   E2=0;
}
void lcdini(void)//初始化
{
   RW=0;
   OUTMI(0XE2);  OUTSI(0XE2);//??
   OUTMI(0XAE);  OUTSI(0XAE);//POWER
   OUTMI(0XA4);  OUTSI(0XA4);//????
   OUTMI(0XA9);  OUTSI(0XA9);//1/32???
   OUTMI(0XA1);  OUTSI(0XA1);//?????,????
   OUTMI(0XE0);  OUTSI(0XE0);//??-??-???
   OUTMI(0XEE);  OUTSI(0XEE);//???  ???-??-???
   OUTMI(0X00);  OUTMI(0XC0);//?????,?????
   OUTSI(0X00);  OUTSI(0XC0);
   OUTMI(0XAF);  OUTSI(0XAF);//POWER SAVE ??????,?????
}
void SetPage ( uchar page0,uchar page1)
{
OUTMI(0xB8|page1);
OUTSI(0xB8|page0);
}
void SetAddress ( uchar address0,uchar address1)
{
OUTMI(address1);
OUTSI(address0);
}
void PutCharR(uchar ch)
{
OUTSD(ch);
}
void PutCharL(uchar ch)
{
OUTMD(ch);
}
void clrscr(void)
{
uchar  i;
uchar  page;
for (page=0;page<4;page++)
  {
    SetPage ( page, page);
    SetAddress(0,0);
    for (i=0;i<61;i++)
        {
          PutCharR(0);
          PutCharL(0);
        }
   }
}
void Draw_wordh (uint wei, uint d_where, uint x_add, bit layer, uchar width,uchar *p)
{                //???????
  uchar x,address;        //address?????????
  bit window=0;  //window??????
  d_where = d_where*2*width;
        //SetAddress(0,0);
  for (x=0;x<width;x++)
        {
                if (x_add>=61) {window=1;address=x_add%61;}//判断左右半屏
    else address=x_add;
  if(layer==0)
                { //??????????
     SetPage(wei,wei);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p[x+d_where]);//右半屏显示上半部分
     else PutCharL(p[x+d_where]);//左
                 }
  else
        {         //????????????
   SetPage(wei+2,wei+2);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window==1)PutCharR(p[x+d_where]);//??
   else PutCharL(p[x+d_where]);
  }
    x_add++;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