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tm32间用esp8266传输数据 求指导实现思路

楼主(2022-04-09):
想把一个STM32(1)的数据1通过WiFi传给另一个STM32(2)再把STM32(2)的数据2和STM32(1)的数据1一起发送出去

网友A:
奇怪的想法,为什么不让两个STM32同时都传送数据到你需要传的机器上呢?
具体做法用ESP8266做串口WiFi透传,两个STM32都通过串口转WIFI传送到指定上位机。如果非要用你的办法,那要在STM32(2)开启TCP server 接收STM32(1)的透传数据,整合后再传给上位机。

网友B:
esp-wow一对一通信

网友C:
这相当于把STM32(2)当一个中继器,首先明确这个网络概念,然后STM32(1)通过WiFi链接到STM32(2),在数据1中加入验证位让STM32(2)正确接收,再由STM32(2)在数据1的基础上打上标签位和STM32(2)的数据一起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