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arduion怎么一直显示一个页面?

楼主(2022-04-09):
1.按键按下才会显示一个界面,否则显示另一个界面
问题:现在是在一个界面中不断的刷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
void loop()
{
  buttonState = digitalRead(buttonPin);
  if(buttonState == HIGH)
  {
    Shuaxin_Init();      //刷新界面
    Paint_DrawImage(gImage_4in3, 125, 0, 150, 150);
    EPD_4IN2_Display(BlackImage);     //调用图像显示
  }
  else
  {
    Shuaxin_Init();      //刷新界面
    Paint_DrawString_CN(0, 0,   udc ,&Font40CN,WHITE,BLACK);    //背景
    Paint_DrawString_CN(125, 0, udc0,&Font40CN,WHITE,BLACK);    //显示月和日
    Paint_DrawString_CN(10, 66, udc1,&Font30CN,BLACK,WHITE);    //显示年份
    Paint_DrawString_EN(10, 106,udc2,&Font20, WHITE,BLACK );    //显示英文文字符
    printf("EPD_Display1\r\n");    //串口打印数据
    EPD_4IN2_Display(BlackImage); //调用图像显示
  }
}

网友A:
因为你进入条件转移后,又出来了。你需要做条件是否结束的判断才能退出。两断程序都是。

网友B:
char Mode = 0;
void loop()
{
        buttonState = digitalRead(buttonPin);
        if(buttonState == HIGH)
        {
                if(Mode!=1)
                {
                        Mode=1;
                        Shuaxin_Init();      //刷新界面
                        Paint_DrawImage(gImage_4in3, 125, 0, 150, 150);
                        EPD_4IN2_Display(BlackImage);     //调用图像显示
                }
        }
        else
        {
                if(Mode!=2)
                {
                        Mode=2;
                        Shuaxin_Init();      //刷新界面
                        Paint_DrawString_CN(0, 0,   udc,&Font40CN,WHITE,BLACK);     //背景
                        Paint_DrawString_CN(125, 0, udc0,&Font40CN,WHITE,BLACK);    //显示月和日
                        Paint_DrawString_CN(10, 66, udc1,&Font30CN,BLACK,WHITE);    //显示年份
                        Paint_DrawString_EN(10, 106,udc2,&Font20, WHITE,BLACK );    //显示英文文字符
                        printf("EPD_Display1\r\n");    //串口打印数据
                        EPD_4IN2_Display(BlackImage); //调用图像显示
                }
        }
}

网友C:
你可以删了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