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蓝桥杯程序,实现数码管1S的闪烁思路,以及全部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2-04-09):
#include "sysinit.h"
#include "onewire.h"  //单总线函数库

sbit key7=P3^0;
sbit key6=P3^1;
sbit key5=P3^2;
sbit key4=P3^3;
sbit led=P0^0;
extern void HC138_chose(u8 channel);
extern void display_a(struct time vaul,u8 one,u8 two,u8 three);
extern void display_b();
void naozhong_task();
void key5_task();
void key4_task();
u8 shanshuo_flag[3]={1,1,1};
u8 naozhong_start=0;//闹钟开始响
void sys_init()//关闭蜂鸣器继电器,LED
{
        HC138_chose(5);
        P0=0XA0;
        HC138_chose(4);
        P0=0XFF;
        HC138_chose(0);
}

void led_on()
{
        HC138_chose(4);
        P0=0XFE;
        HC138_chose(0);
}
void led_off()
{
        HC138_chose(4);
        P0=0XFF;
        HC138_chose(0);
}
void led_shan()
{
        HC138_chose(4);
        P0|=0xFE;
        led=~led;
        //HC138_chose(0);
}
void led_offf()
{
        HC138_chose(4);
        P0|=0xFE;
        led=1;
        HC138_chose(0);
}
void led_onn()
{
        HC138_chose(4);
        P0|=0xFE;
        led=0;
        HC138_chose(0);
}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u8 key_scan(u8 mode)//哪个独立按键按下就显示哪个值
{
        static u8 key=1;
        if(mode)key=1;
        if((key4==0||key5==0||key6==0||key7==0)&&key==1)
        {
                Delay10ms();
                if(naozhong_start==1)
                {
                        naozhong_start=0;//任意按键关闭闹钟
                        led_offf();
                        return 0;//按键退出闹钟闪烁模式
                }
                key=0;
                if(key4==0)return 4;
                else if(key5==0)return 5;
                else if(key6==0)return 6;
                else if(key7==0)return 7;
        }
        else if(key4==1&&key5==1&&key6==1&&key7==1)
        {
                key=1;
        }
        return 0;
}
struct time vaul={23,59,50};
struct time naozhong={0,0,0};

bit one=1,two=1,three=1;//到哪一位
u8 set_flag=0;//
bit naozhong_set=0;//闹钟和正常显示切换
bit wendu_flag;
bit deng;
unsigned char wendu_value=0;
u8 wendu_ms=0;
void main()
{
        u8 key_vaul=0;
        sys_init();
        Timer0Init();
        wendu_value=rd_temperature();//不加这个会产生一个85;

        while(1)
        {
        //        display_b();
                if(naozhong_set)
                {
                        display_a(naozhong,one,two,three);
                }else display_a(vaul,one,two,three);
                if(deng&&naozhong_start)
                {
                        led_onn();
                }else if(deng==0&&naozhong_start)
                {
                        led_offf();
                }
          naozhong_task();
                key_vaul=key_scan(0);
                if(key_vaul==7)//时间模式
                {
                        set_flag++;//移动表示哪一位在闪烁
                        set_flag&=0x03;//限制在3以内
                }else if(key_vaul==6)
                {
                        set_flag=0;
                        naozhong_set=!naozhong_set;//选择当前模式
                }else if(key_vaul==5)//时间加
                {
                  key5_task();
                }else if(key_vaul==4)
                {
                  key4_task();
                        if(set_flag==0)//温度显示的开关
                        {
                          while(!key4)
                                {
                                        //EA=0;
                                //        Delay1ms();
                                        display_b();
                                        if(wendu_ms>=20)
                                        {
                                                wendu_value=read_data();
                                                wendu_ms=0;
                                        }
                                }
                        //        EA=1;
                        }
                }

        }

}

void time_0() interrupt 1
{
        static u8 count=0,i=0;
        count++;
        wendu_ms++;
        if(naozhong_start)
        {
                i++;
                if(i%4==0)
                {
                        deng=!deng;
                        //led_shan();
                }
                if(i>100)
                {
                        i=0;
                        naozhong_start=0;
                        led_offf();
                }
        }
        if(count>=20)
        {
                count=0;
                switch(set_flag)
                {
                        case 1:one=!one;two=1;three=1;break;
                        case 2:two=!two;one=1;three=1;break;
                        case 3:three=!three;one=1;two=1;break;
                        default:one=1;two=1;three=1;break;
                }
                vaul.sec++;
                if(vaul.sec>=60)
                {
                        vaul.sec=0;
                        vaul.minute++;
                        if(vaul.minute>=60)
                        {
                                vaul.minute=0;
                                vaul.hour++;
                                if(vaul.hour>=24)vaul.hour=0;
                        }
                }
        }
}

void key5_task()
{
        if(naozhong_set)//时钟位
        {
                if(set_flag==1)
                {
                        naozhong.hour++;
                        if(naozhong.hour>=24)naozhong.hour=0;
                }else if(set_flag==2)
                {
                        naozhong.minute++;
                        if(naozhong.minute>=60)naozhong.minute=0;
                }else if(set_flag==3)
                {
                        naozhong.sec++;
                        if(naozhong.sec>=60)naozhong.sec=0;
                }
        }else //闹钟位
        {
                if(set_flag==1)
                {
                        vaul.hour++;
                        if(vaul.hour>=24)vaul.hour=0;
                }else if(set_flag==2)
                {
                        vaul.minute++;
                        if(vaul.minute>=60)vaul.minute=0;
                }else if(set_flag==3)
                {
                        vaul.sec++;
                        if(vaul.sec>=60)vaul.sec=0;
                }
        }
}
void key4_task()
{
        if(naozhong_set)//时钟位
        {
                if(set_flag==1)
                {
                        naozhong.hour--;
                        if(naozhong.hour<0)naozhong.hour=23;
                }else if(set_flag==2)
                {
                        naozhong.minute--;
                        if(naozhong.minute<0)naozhong.minute=59;
                }else if(set_flag==3)
                {
                        naozhong.sec--;
                        if(naozhong.sec<0)naozhong.sec=59;
                }
        }else //闹钟位
        {
                if(set_flag==1)
                {
                        vaul.hour--;
                        if(vaul.hour<0)vaul.hour=23;
                }else if(set_flag==2)
                {
                        vaul.minute--;
                        if(vaul.minute<0)vaul.minute=59;
                }else if(set_flag==3)
                {
                        vaul.sec--;
                        if(vaul.sec<0)vaul.sec=59;
                }
        }
}

void naozhong_task()
{
        if(naozhong.sec==vaul.sec&&naozhong.minute==vaul.minute&&naozhong.hour==vaul.hour)
        {
                naozhong_start=1;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