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机串口通讯实验LCD1602显示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串口通讯实验,设计一个甲、乙多机通信实验,甲机发送数据给乙机,乙机收到后反馈一个内容给甲机,,从一个单片机发送5个给另一个单片机,另一个单片机接收到后完成数据相加,并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要求所有数据为十进制格式。

/** 功能描述: 甲机发数据!”**/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out P0

/***********端口定义********************************/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sbit p16=P1^6;
sbit p17=P1^7;

sbit led=P3^7;
/***********函数申明***********************************/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UART_SendData(uchar dat);
void UART_SendString(uchar *p);
void delay(uint j);

void check_busy(void);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LCD_initial(void);
void dis_char(uchar ad, uchar input);

void shaomiao(void);
void panduan(void);
void display1(void);
void display2(void);
/***********变量定义********************************/
uchar address=0x00;   //显示地址

uchar sting[]="0123456";

unsigned char code str[]="0123456789";

uchar code temp[]="0123456789";
uchar  temp1[8],mm[4],temp2[8];
float q;
uchar num,num1,k,r=0,n,h,d,w;
float  sum;
long uu;

void main(void)
{
    LCD_initial();                             //LCD1602 初始化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led=0;
                while(1)
                {
                        shaomiao();
                        panduan();
//                        UART_SendString(sting);           //发送字符串
//                        address=0x00;   //发送完数据 地址就归零 从头再来
//                        delay(1000);
//                        write_command(0x01);  //发送完一帧数据 清屏
    }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00;
  TH1 =0xf4;
        TL1 =0xf4;  //预置初值,设波特率为2400
        TR1 =1;
}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UART_SendData(uchar dat)
{
        SBUF=dat;      //发送数据
        while(!TI);  //判断是否发送完
        TI=0;    //软件清0
        delay(100);
        dis_char(address++,dat);  //发送完一个数据 显示一个数据
        if(address==0x10) address=0x40;//显示完第一行 就显示第二行
        if(address==0x50){
     write_command(0x01);
           address=0x00;//显示完第二行  清屏后又显示第一行
         }
}

//串口发送多字节数据
void UART_SendString(uchar *p)
{
  while(*p!='\0')
  {
   UART_SendData(*p);
   p++;
  }
}

//1m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j)
{
        uchar i=250;
        for(;j>0;j--)
        {
                while(--i);
                i=249;
                while(--i);
                i=250;
        }
}
////查忙程序
//void check_busy(void)
//{
//        uchar dt;
//        do
//        {
//                dt=0xff;
//                e=0;
//                rs=0;
//                rw=1;
//                e=1;
//                dt=lcd_out;
//        }while(dt&0x80);
//        e=0;
//}
//写控制指令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
{
        //check_busy();
        e=0;
        rs=0;
        rw=0;
        lcd_out=com;
        e=1;
        _nop_();
        e=0;
        delay(1);
}
//写数据指令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check_busy();
        e=0;
        rs=1;
        rw=0;
        lcd_out=dat;
        e=1;
        _nop_();
        e=0;
        delay(1);
}
//液晶屏初始化
void LCD_initial(void)
{
        write_command(0x38);//8位总线,双行显示,5X7的点阵字符
        write_command(0x0C);//开整体显示,光标关,无黑块
        write_command(0x06);//光标右移
        write_command(0x01);//清屏
        delay(1);
}

// 输出字符

void dis_char(uchar ad, uchar input)

{
        write_command(ad+0x80);//ad是显示位置信息
        write_data(input);
        delay(10);

}

void shaomiao()
{
  uchar i,s;
  for (i=0,s=0xfe;i<4;i++)
     {
           P1=s;
           if(p14==0|p15==0|p16==0|p17==0)
             {
                   delay(10);
                   if(p14==0|p15==0|p16==0|p17==0)
                     {
            if(p14==0)
                                  {
                                    if(p10==0)
                                                {        num=7;
                                                        UART_SendData(str[7]);
                                                }
                                          if(p11==0)
                                          {        num=4;
                                                        UART_SendData(str[4]);}
                                          if(p12==0)
                                          {        num=1;
                                                        UART_SendData(str[1]);
                                                }
                                          if(p13==0)
                                          num=10;
                                  }
                                if(p15==0)
                                  {
                                    if(p10==0)
                                          {        num=8;
                                                        UART_SendData(str[8]);
                                                }
                                          if(p11==0)
                                          {        num=5;
                                                        UART_SendData(str[5]);
                                                }
                                          if(p12==0)
                                          {        num=2;
                                                        UART_SendData(str[2]);
                                                }
                                          if(p13==0)
                                          {        num=0;
                                                        UART_SendData(str[0]);
                                                }
                                  }
                                if(p16==0)
                                  {
                                    if(p10==0)
                                          {        num=9;
                                                        UART_SendData(str[9]);
                                                }
                                          if(p11==0)
                                          {        num=6;
                                                        UART_SendData(str[6]);
                                                }
                                          if(p12==0)
                                          {        num=3;
                                                        UART_SendData(str[3]);
                                                }
                                          if(p13==0)
                                          num=11;
                                  }
                                if(p17==0)
                                  {
                                    if(p10==0)
                                          num=15;
                                          if(p11==0)
                                          num=14;
                                          if(p12==0)
                                          num=13;
                                          if(p13==0)
                                          num=12;
                                  }
                         while(p14==0|p15==0|p16==0|p17==0);
                         }
                 if(num<10)
                  {
                                        k++;
          w=0;
                  }

           if(d==1)
                 {
                         d=0;
                        sum=-sum;

                 }

  }

   s=s<<1|0x01;
   s=s|0xf0;
}
}

void display1()
{

         uchar i;
         uu=(long)(sum);
         temp1[7]=uu/10000000;
         temp1[6]=uu%10000000/1000000;
         temp1[5]=uu%10000000%1000000/100000;
         temp1[4]=uu%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
         temp1[3]=uu%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
         temp1[2]=uu%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
         temp1[1]=uu%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temp1[0]=uu%10;

          if(h==1)
                   {
                     h=2;
                            write_command(0x80+15-k);
                           write_data(0x2d);
                   }
          if(r==0)
                        write_command(0x80+15);
          if(r==1)
                        write_command(0xc0+15);
                        write_command(0x04);
         for (i=0;i<k;i++)
                 {
                   write_data(temp[temp1[i]]);
                   delay(5);
                 }

}
void display2()
{
         uchar i;
         temp2[7]=uu%10000000/1000000;
         temp2[6]=uu%10000000%1000000/100000;
         temp2[5]=uu%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
         temp2[4]=uu%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
         temp2[2]=uu%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
         temp2[1]=uu%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
         temp2[0]=uu%10;

          if(h==1)
                   {
                     h=2;
                            write_command(0x80+15-k-4);
                                 write_data(0x2d);
                   }
          if(r==0)
                        write_command(0x80+15);
          if(r==1)
                        write_command(0xc0+15);
                        write_command(0x04);
                for (i=0;i<k+4;i++)
                         {

                                                if(i==3)
                                         {
                                         write_data(0x2e);
                                         i++;
                                         }
                                         write_data(temp[temp2[i]]);
                                         delay(5);
                         }
}

void panduan()
{

    if(n==1&num==0)
     {
      write_command(0x01);
                        write_command(0x80+15);
                        write_data(temp[0]);
                        k=0;
                        n=0;

     }
        if(num==10)
                 {
                   write_command(0x01);
                   k=0;
                   n=0;
                   r=0;
                 }
        if(n==1&num>=1&num<10)
                 {
                   write_command(0x01);
                   k=1;
                   n=0;
                   r=0;
                 }
   if(num<10&k==1)
         {
               sum=num;
               mm[0]=num;
               if(num==0)
               k=0;
         }
   if(num<10&k==2)
             {
               sum=mm[0]*10+num;
               mm[1]=num;
             }
   if(num<10&k==3)
             {
               sum=mm[0]*100+mm[1]*10+num;
               mm[2]=num;
             }
   if(num<10&k==4)
             {
               sum=mm[0]*1000+mm[1]*100+mm[2]*10+num;
               mm[3]=num;
             }
   if(num<10&k==5)
             {

                        num=10;
             }

   if (num>=12&num<16)
         {

                r=1;
               k=0;
               q=sum;

                if(num==12)
                    {
                          write_command(0xc0);
                          write_data(0x2b);
                         }
          if(num==13)
                     {
                          write_command(0xc0);
                          write_data(0x2d);
                         }
                if(num==14)
                     {
                          write_command(0xc0);
                          write_data(0x2a);
                         }
                if(num==15)
                     {
                          write_command(0xc0);
                          write_data(0xfd);
                         }
                    num1=num;
                                n=0;
       }

   if(num==11&w==0)
        {
                        w=1;
                        n=1;
                        r=0;
                        num=16;
                        write_command(0x01);
                        if(num1==12)
                        sum=q+sum;
                        if(num1==13)
                                 sum=q-sum;
                        if(num1==14)
                        sum=q*sum;
                        if(num1==15)
                                sum=q/sum;

                        if(sum>=0)
                                h=0;
                        else
                         {
                         h=1;
                         sum=-sum;
                         d=1;
                         }
                                if(sum<100000000)
                         k=8;
                        if(sum<10000000)
                         k=7;
                        if(sum<1000000)
                         k=6;
                        if(sum<100000)
                         k=5;
                        if(sum<10000)
                         k=4;
                        if(sum<1000)
                         k=3;
                        if(sum<100)
                         k=2;
                        if(sum<10)
                         k=1;

        if(sum!=(long)(sum))
          {
                  uu=sum*10000;

            display2();

          }

  }
if(sum==(long)(sum))
          display1();

}

乙机见附件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