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卡系统仿真程序 IIC通信

楼主:
用STM32或者51单片机设计一个读卡系统,对外接的I2C接口电路或者SPI接口电路进行读写操作,读写内容可以通过数码管或者其他监视器件查看,并用示波器观看通信线路波形。完成主机跟两个从机之间的I2C通信,可以用数码管等显示通信的内容,也可以用示波器监视通信线路的数据信息。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DA=P1^1;
sbit SCL=P1^0;
void At24CO2Write(u8 add,u8 dat,u8 addr);
u8 At24CO2Read(u8 add,u8 addr);

u8 numer[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8 display[4];
sbit A1=P2^2;
sbit B1=P2^3;
sbit C1=P2^4;
#define SHUMA P0
sbit K1=P3^0;//保存
sbit K2=P3^1;//读取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K5=P3^4;//num++
sbit K6=P3^5;//清零

sbit led=P2^0;
u8 num;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elay10u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void shumaguan(u8 word[])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
  case 0:C1=0;B1=0;A1=0;break;
  case 1:C1=0;B1=0;A1=1;break;
  case 2:C1=0;B1=1;A1=0;break;
  case 3:C1=0;B1=1;A1=1;break;
  }
  SHUMA=word[i];
  delay(100);
  SHUMA=0x00;
}
}
void Key(u8 dat)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At24CO2Write(0xa0,dat,1);
        }
  while(!K1);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num=At24CO2Read(0xa0,1);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At24CO2Write(0xa2,dat,1);
        }
  while(!K3);
}
if(K4==0)
{
  delay(1000);
  if(K4==0)
        {
                num=At24CO2Read(0xa2,1);
        }
  while(!K4);
}
if(K5==0)
{
  delay(1000);
  if(K5==0)
  num++;
  while(!K5);
}
if(K6==0)
{
  delay(1000);
  if(K6==0)
  num=0;
  while(!K6);
}
}
void change()
{
   display[0]=numer[num/1000];
         display[1]=numer[(num%1000)/100];
         display[2]=numer[(num%100)/10];
         display[3]=numer[num%10];
}
void main()
{
//        SDA=1;
//        delay10us();
//        SCL=0;
//        delay10us();
//// u8        addr = 0x66;
//                uchar addr1=0x66, addr2=0x88, dat1, dat2;

//                write(0xa2, addr2, 0);
         while(1)
         {
                 Key(num);
                 change();
                 shumaguan(display);
         }
}

void I2cStart() //开始函数,时钟信号始终为高,当数据线由高变低时开始
{
  SDA=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
  SDA=0;
  delay10us();
  SCL=0;
  delay10us();
}
void I2cStop()        //停止函数,时钟信号始终为高,当数据线由低变高时开结束
{
  SDA=0;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
  SDA=1;
  delay10us();
}
void I2cAck()
{

         SDA=0;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

         SCL=0;
         delay10us();
}

void nack()
{
        SDA = 1;        //拉高SDA,发送非应答信号
        Delay();
        SCL = 1;        //拉高SCL
        Delay();
        SCL = 0;        //再拉低完成非应答位,并保持住总线
}

u8 I2cSend(u8 dat)
{
        u8 i;
        for(i=0x80; i!=0; i>>=1)        //从高位到低位依次进行
        {
                if((dat&i) == 0)        //该位的值依次输出到SDA上
                        SDA = 0;
                else
                        SDA = 1;
                delay10us();
                SCL = 1;        //拉高SCL
                delay10us();
                SCL = 0;        //再拉低SCL完成一个位周期
        }

}
u8 I2cRead()
{
         u8 i, dat;

        SDA = 1;        //确保主机释放SDA
        for(i=0x80; i!=0; i>>=1)        //从高位到低位依次进行
        {
                delay10us();
                SCL = 1;        //拉高SCL
                if(SDA == 0)        //读取SDA的值
                        dat &= ~i;        //为0时,dat中对应位清零
                else
                        dat |= i;        //为1时,dat中对应位置1
                delay10us();
                SCL = 0;        //再拉低SCL使从机发送出下一位
        }
        return dat;

}
void At24CO2Write(u8 add,u8 dat,u8 addr)
{
   I2cStart();
   I2cSend(add);
         I2cAck();
   I2cSend(addr);
         I2cAck();
   I2cSend(dat);
         I2cAck();
   I2cStop();
}
u8 At24CO2Read(u8 add,u8 addr)
{
   u8 num;
   I2cStart();
   I2cSend(add);
         I2cAck();
   I2cSend(addr);
         I2cAck();
   I2cStart();
   I2cSend(add+1);
         I2cAck();
   num=I2cRead();
//         nack();
   I2cStop();
   return num;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