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STM8、Arduino 51单片机的简易电子秤仿真程序资料

楼主(2022-04-10):
基于STM32、STM8、Arduino的简易电子秤附带各种所需资料与原理图
注意:按键定义名称是根据程序控制的,可以修改的,所以按键需要什么功能,自己修改程序来实现。

电路原理图如下:

/**********************************************************************

***********************************************************************/

#include "main.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uart.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long Weight_Shiwu = 0;
long Weight_warn = 0;

unsigned char flag = 0;
bit Flag_ERROR = 0;
sbit speak= P1^7;         //蜂鸣器
sbit jiare= P3^0;        //继电器接口
uchar Ncunchu[5];
unsigned char num1,num2;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不过该值也可以通过按键开修改,该程序中有体现出来的 ?
//该值可以为小数

uint GapValue= 430;

#include "eeprom52.h"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Ncunchu[0] = Weight_warn/256;
        Ncunchu[1] = Weight_warn%256;

         num1=GapValue/256;
        num2=GapValue%256;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11,Ncunchu[0]);
        byte_write(0x2012,Ncunchu[1]);

        byte_write(0x2001,  num1);
        byte_write(0x2002,  num2);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num1   = byte_read(0x2001);
        num2   = byte_read(0x2002);

        Ncunchu[0] = byte_read(0x2011);
        Ncunchu[1] = byte_read(0x2012);

        Weight_warn  = Ncunchu[0]*256+Ncunchu[1];
        GapValue= num1*256+num2;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56)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a_a =156;
           Weight_warn = 100;
                 GapValue= 430;
     write_eeprom();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Uart_Init();
   // Send_Word("Welcome to use!\n");
   // Send_Word("Made by Beetle Electronic Technology!\n");

        Init_LCD1602();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word("Weight  Warning");
        init_eeprom();                              //读eeprom数据

        Delay_ms(1000);                 //延时,等待传感器稳定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Delay_ms(100);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Delay_ms(100);
        Get_Maopi();                                //多次去皮有利于稳定

        while(1)
        {
                EA = 0;
                Get_Weight();                        //称重
                EA = 1;

                Scan_Key();

                //显示当前重量
                if( Flag_ERROR == 1)
                {
         //   Send_Word("ERROR\n");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word("ERROR ");
                        speak=0;
                }
                else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 + 0X30);
                        LCD1602_write_word(" g");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8);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warn/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warn%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warn%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warn%10 + 0X30);
                        LCD1602_write_word(" g");
                }

        }
}

//扫描按键
void Scan_Key()
{
        if(KEY1 == 0  && KEY2 == 1 && KEY3 ==1)
        {
                Delay_ms(5);
                if(KEY1 == 0  && KEY2 == 1 && KEY3 ==1)
                {
                    Get_Maopi();
                }
        }

        if(KEY2 == 0 && KEY1 == 1 && KEY3 ==1)
        {
                Delay_ms(20);
                if(KEY2 == 0 && KEY1 == 1 && KEY3 ==1)
                {
                //        while(KEY2 == 0);
                   if(Weight_warn<=5000)         { Weight_warn+=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if(KEY3 == 0 && KEY2 == 1 && KEY1 ==1)
        {
                Delay_ms(20);
                if(KEY3 == 0 && KEY2 == 1 && KEY1 ==1)
                {
                //        while(KEY3 == 0);
                    if(Weight_warn>=2)        Weight_warn-=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对实物进行重量校正================================
        if(KEY1 == 0 && KEY2 == 0 && KEY3 ==1)
        {
                Delay_ms(25);
                if(KEY1 == 0 && KEY2 == 0 && KEY3 ==1)
                {

                    if(GapValue<9999)  { GapValue++;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if(KEY1 == 0 && KEY2 == 1 && KEY3 ==0)
        {
                Delay_ms(25);
                if(KEY1 == 0 && KEY2 == 1 && KEY3 ==0)
                {

                    if(GapValue>1)  {         GapValue--;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if(Weight_Shiwu<Weight_warn)   {jiare=1; speak=1;}         //继电器关闭
          if(Weight_Shiwu>=Weight_warn)  {jiare=0; speak=0; }         //继电器打开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iwu > 0)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if(Weight_Shiwu > 5000)                //超重报警
                {
                        Flag_ERROR = 1;
                }
                else
                {
                        Flag_ERROR = 0;
                }
        }
        else
        {
                Weight_Shiwu = 0;
        //        Flag_ERROR = 1;                                //负重报警
        }

}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

//****************************************************
//MS延时函数(12M晶振下测试)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