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串口打开失败,单片机烧录是出现问题

楼主(2022-04-10):
win10的系统,烧录的时候总显示串口打开失败,清检查指定串口师范存在或者已经被打开
但是之前用的开发板烧录是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换了一个板子就出现了串口打开失败,并且这个板子插在电脑上的时候设备管理器里也不显示

问问各位大佬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有可能是兼容问题,建议去stc官网找找别的版本的烧录。若是串口找不到也有可能是USB连接头那个坏了

网友B:
换的板子是一模一样的吗?也就是说串口芯片是一样的吗?电脑设备管理器不显示肯定是串口的问题,连接线是否正常?设备管理器里有没黄色的感叹号?

网友C:
设备管理器里面不显示当然是现在这个后果了,一般是硬件连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的板子是一模一样的吗?也就是说串口芯片是一样的吗?电脑设备管理器不显示肯定是串口的问题,连接线是否 ...

都是STC89C52RC,连接线插上的话板子开关打开,LCD液晶也会显示,这样的话连接线是不是也没有问题。但就是电脑设置管理器里不显示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管理器里面不显示当然是现在这个后果了,一般是硬件连接问题。

但是板子查到电脑上,LCD液晶上也有显示,这样硬件连接也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的板子是一模一样的吗?也就是说串口芯片是一样的吗?电脑设备管理器不显示肯定是串口的问题,连接线是否 ...

都是STC89C52RC,
板子连接到电脑上的时候LCD1602液晶上面有显示,这种是否算连接线有问题?
设备管理器里什么都没有,没有黄色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