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程序的两个问题

楼主:
两个问题求大佬解惑
1关于那个位选那个变量最大到8,但实机测试只有低4位显示
2为什么要强制转换

问题2的代码

问题2的代码

屏幕截图 2022-04-10

问题1的代码

问题1的代码

网友A(2022-04-10):
强制转换是sprintf要求的,必须是int型。

问题2,你勾选出来的代码,在两行以后已经失去作用了,应该没有效果(肉眼看不出来这么快的变化)。

网友B:
下面的代码是上面的seg.c里面的代码,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只显示低四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制转换是sprintf要求的,必须是int型。

问题2,你勾选出来的代码,在两行以后已经失去作用了,应该没 ...

感谢解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