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拉杆220V音响,板子上为何要8个那么多4558运放?

楼主(2022-04-10):
有LINE和MIC输入。声音大小,低音调节,高音调节。功放芯片是LM3886.烧了一个,拆了。
为何主板子上有8个4558运放,另外线路和麦克风还要输入还要2个,供10个。
领我疑惑的是,主板上为何要8个那么多运放是干嘛的?求教

网友A:
这个用料算可以了啊,运放一般处理均衡之类的,还有平衡输入输出转换也需要运放

楼主:
谢谢,还能详细点举例不

网友B:
BASS、TREBLE是调节音调的,如果没有数字化,就是需要这么多运放。

网友C:
感觉用料好足的样子,实际上就是个中低端玩意,修得好就修,修不好就丢
先看一下两个稳压管,如果是没有接地,而是接到运放上的话,那么,就有两个运放用来做伺服电源
用了两个LM3886,一个是放大低音的,一个是放大中高音的,所以,这是一个电子分频功放电路,运放主要是用来分频这一块
输入缓冲,两个声音合成一个声道,电子分频,音调缓冲,音调,LM3886驱动这几个加一块,用8个不奇怪

网友D(2022-07-15):
估计2008年前的老古董产品,广州花都老电子工程师电路,一个贴片料都没有,过时啦

网友E(2023-04-09):
引用 网友D:
估计2008年前的老古董产品,广州花都老电子工程师电路,一个贴片料都没有,过时啦

同在花都!   前辈好!

网友F(2023-12-16):
很高端的玩意,最起码是双面板,可以用更好的运放替换下;
看工艺做功都蛮好,焊点饱满,焊锡银白,原件整齐,
大量的钽电容,电解都是进口的,厂家是真正用心的做了这个功放

网友G:
用料和工艺都不错,还是沉孔PCB,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