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升压电路原理有点模糊,请教高手

楼主:
TL494升压电路原理有点模糊,请教高手...
(1)主要是为什么有两个12T和80T电感?
(2)两个电感处升压原理是什么?

电路原理如下:

网友A(2022-04-11):
哪个不是电感,是变压器...

网友B:
一个是主电感为储能,变压器原边12t,另一个是次边80t,接成自耦升压,是典型反激式

网友C:
非常感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主电感为储能,变压器原边12t,另一个是次边80t,接成自耦升压,是典型反激式

非常感谢,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