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电脑接一个USB转DC的线给单片机供电,可以不加电源滤波吗?

楼主(2022-04-10):
电路里有个传感器要做模数转换,有个蜂鸣器报警用的,还有一个GSM模块,用电脑的USB供电能不做滤波吗?

楼主:
只在模拟信号输入ADC的时候并联一个104电容,可行吗?

网友A:
电流不大,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大,完全可以的。

请问我的电路里要用ADC0832做模数转换,会对数据有太大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的电路里要用ADC0832做模数转换,会对数据有太大影响吗?

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B:
先试试呗,没问题就继续用,有了再说

网友C:
先解决电源功率不够的问题。而后再讨论电源虑波。

网友D:
在这个论坛我说过多少次了,电脑USB电源或者手机充电器电源,最好是不要用。
几年前我就设计了一个恒流源,装在电流表的后面,用四个短接帽跳线,电流可以设定10mA、20mA、40mA,一直到150mA,最近又用LM317设计了1.25V到5V、10V左右的简易稳压电源,和恒流源串起来用,调试电路的时候再也不怕短路,下一步准备把两个电路合二为一,做一个0-5V,1.25-10V左右的简易恒流稳压电源,对于我调试电路就基本够用了,我调试的电路大部分功率很小,大功率电路也有大功率电路调试的办法。对于单片机,一个9V变压器+整流滤波+7805最好用,用7805电源把程序编好了,再试试电脑或者充电器的USB电源能不能用,那还差不多。当然了,家里有kuang不怕烧芯片不怕开关电源的干扰,甚至不怕烧掉电脑的USB口,我的话等于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