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个五脚芯片是什么

楼主(2022-04-10):
想要知道这个五脚芯片是什么,有什么作用,要怎么才可以使用,哪里可以找到同款!!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A:
AF6212-33C

网友B:
型号:H7211-33M5R
丝印:LV2X
封装:SOT23-5

商品目录 低压差线性稳压(LDO)
输出类型 固定
最大输入电压 6V
输出电流 300mA
输出配置 正
稳压器数 1
输出电压(大值) -
PSRR/纹波抑制 80dB ~ 70dB(217Hz ~ 10kHz)
输出电压(小值/固定值) 3.3V
压降(大值) 220mV @ 150mA
工作电源电流(大值) -
工作温度 0℃ ~ 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H7211-33M5R
丝印:LV2X
封装:SOT23-5

非常感谢大佬的分享,专业!!!

网友C:
居然是 LV 的,楼主百度不到么

网友D:
在百度上查找LV2X得数据手册,这类一般是电源芯片

网友E:
3.3V稳压芯片。。。LV。。。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