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家庭电压其配电变压器二次侧电流的问题

楼主:
地方电力网的电压等级是在35kV或者10kV以下的,家庭或者学校这些处于配电变压器二次侧的电压应该是400V,也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若有问题欢迎批评指点,然后有个问题就是,好像10kV变压器二次侧电流的计算要看它的容量多大,比如一个80KVA的10kV变压器,如果其二次侧电压为400V,那么它二次侧的额定电流就是400A。

因为本人要做一个220V的电压电流检测系统,如果用TA1005-1M作为电流互感器,其输入端额定电流是5A,按照上述的推算,应该是不适用的,但是的确可以用这个元件怼上去测量。现在就在疑惑,家庭电压220V(380V),其相关的配电变压器的二次侧电流到底是多少,容量多大。

网友A(2022-04-11):
没弄清楚你到底想做什么?想在家里测电流你要配电变压器参数干什么?想测配电变压器参数,你这个电路板简直就是个3岁小孩的玩具。

网友B:
变压器有 N 种容量等级,电流互感器又分 N 种电流变比。捡合适的电流互感器就好

网友C:
不明白你是测配电变压器输出端的总电流还是民用电家庭使用中的总电流。

网友C:
题目是配电变压器二次侧,要按配电变压器总容量选配电流互感器。

网友D:
二次侧电压是400V;
它二次侧的电流不是你计算的400A,而是 I=S/U/√3=80KVA/400V/1.732=115.47A;
可以选用150/5A或者100/5A(视情况而定)的电流互感器来匹配TA1005-1M,要求高的选精度高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弄清楚你到底想做什么?想在家里测电流你要配电变压器参数干什么?想测配电变压器参数,你这个电路板简直 ...

能力有限,只能做到这个地步,让您见笑了,简单点说,就是想知道家里的插座口,输出多大的电流,望不吝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是测配电变压器输出端的总电流还是民用电家庭使用中的总电流。

抱歉我没有说清楚,简单点来说,就是想知道家里那个插座口到底输出多大的电流

网友F:
抱歉我没有说清楚,简单点来说,就是想知道家里那个插座口到底输出多大的电流

根据电流的不同有专用空调插座、普通插座,有大于10A的专用插座,有10A、5A 、2.5A的普通插座。
家庭插座的额定电流一般是10A的,一般规定都不会超过这个额度,不然会对用电有一定的影响。
再说检测这个意义也不大呀

网友G:
变压器有 N 种容量等级,电流互感器又分 N 种电流变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根据电流的不同有专用空调插座、普通插座,有大于10A的专用插座,有10A、5A 、2.5A的普通插座。
家庭插 ...

谢谢老哥,提醒我了,帮大忙了,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二次侧电压是400V;
它二次侧的电流不是你计算的400A,而是 I=S/U/√3=80KVA/400V/1.732=115.47A;
可以 ...

谢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抱歉我没有说清楚,简单点来说,就是想知道家里那个插座口到底输出多大的电流

家用插座有10A,16A,常见的家用电器最大功率6000W,按计算就27.3A电流,电工规范选择1.3倍。也就35.5A,只需要按40A电流选取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家用插座有10A,16A,常见的家用电器最大功率6000W,按计算就27.3A电流,电工规范选择1.3倍。也就35.5A,只 ...

谢谢

网友H:
我国市电的标准供电方式是:三相380V,家用大多是用其中的一相,是220V。
1、考虑到传输的电压耗损,在变压器源头会将电压故意调高一点,例如:400V。
2、另外电网上的电压也会有波动的,所以也会出现400V。
3、80KVA的10kV变压器二次侧电压为400V,在计算次级额定电流时,先要分清变压器是单相,还是三相。
如果不说明,就只能依据常规标准去套(常规认定为:三相80KVA/380V),如此:均分至每相就是27KVA,再除以220V,约123A。
你有:5A:5mA的东东,再添一个穿芯电流互感器吧,建议:用NA:5A(N=150-200)的变比,功率检小的买,这样省电钱。
4、如果你的【5A:5mA的东东】是穿芯式的,你是可以硬怼上去的,而且也不会坏。只是在一次电流大于于5A时,东东进入了磁饱和,次级电流不再是正弦波,而是馒头波!即测量不准!
表现为:电流>5A后,变化就不大了,到了10A(或许更大)以上,几乎就不升了。

网友H:
当然,如果你的二次侧采样电阻比较小时,测量5A以上的电流是无有问题的。
极限线性电流点的计算方式如下:
1、计算互感器的功率(或电压):TA1005-1M的电压=0.625。
2、根所你使用的采样电阻,计算极限电流:如10Ω,则次级=625mV/10=62.5mA(注:)
3、算出初级可测量的线性电流点:62.5mA*1000=62.5A
注:
1:互感器的次级也有电阻,也要计算在内,要点是保证次级电压不要超过0.625V,否则有磁饱和的风险。
2:62.5mA已远超额定的5mA,有烧坏线圈的风险,需要有极好的散热措施。
3、初级5A只是额定值,如果减小负载采样电阻阻值,这个值是可以提升的。
这就是你可以硬怼的原因,但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才可能灵活且正确的应用。

网友I:
按配电变压器总容量选配电流互感器。

网友A:
楼主位最后一张图如果是你买的模块电路图的话,直接扔掉吧,这个模块的作者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电流互感器。

按互感器说明书那张图的接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