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问这是哪里错误了 单片机Keil编译报错C141

楼主(2022-04-11):
检查了几遍还是没发现

网友A:
少了个大括号

网友B:
第六行后面加个分号

网友C:
大兄弟你延时函数花括号都没打齐,少打了一个} 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D:
delay函数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兄弟你延时函数花括号都没打齐,少打了一个} 仔细检查一下吧

发现了,谢谢大佬,入门萌新一个

网友E:
delay函数只有{     没有}

网友F:
第六行的delay函数少了一个 }

网友G:
养成好习惯,打大括号时成对儿打,{},然后再在中间加代码。

网友H:
void上一行少一个}

网友I(2025-01-08):
我也是新人一根,现在一直照葫芦画瓢,还常常出差错

网友J:
delay函数少了个括号啊

网友K:
仔细仔细再仔细,这个坑一定要自己踩过才有提高!加油!!

网友L:
刚开始写代码一定要把格式弄整齐了,乱七八糟的写就难以发现问题,每个函数都至少隔开一行

网友M:
delay() 函数的{} 要配对.  可以开启编译器的{}配对功能, 自动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