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通讯转UART通讯?

楼主(2022-04-11):
请问有人知道吗,就是目前我的电路板是485通讯的,现在我想转换成UART通讯,那么通过外接怎样的电路到我的485通讯接口可以实现呢

网友A:
应该接到485的前级,就能使用 UART通讯了

网友B:
485芯片 仅仅是电平转换而已,通过第2、3脚 切换输入输出,本质上还是依靠串口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接到485的前级,就能使用 UART通讯了

不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芯片 仅仅是电平转换而已,通过第2、3脚 切换输入输出,本质上还是依靠串口通信

但还是想要实现这个呢

网友C:
我原先从网上看到这个样一个电路,可以实现串口和485口的转换,自己焊了一套,也确实能用。

网友D:
你想和什么进行UART通讯?
如果是电脑的话用485转USB转接器就可以
如果是其它器件就去某寳搜MAX485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