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23差分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
传感器将产生的微弱差分电压信号送给仪表放大器AD623,放大输出后(增益倍数可选),通过二选一的模拟开关送给单片机ADC。
电路原图有没有问题,请各位畅所欲言
图片第一次上传失败了 在2楼补了

网友A(2022-04-11):
具体什么问题?说明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说明一下

看了许多资料,AD623单电源供电的时候,REF引脚有的资料说要接2V的参考电压,有的说接地,

网友C:
REF接1.25-3V的参考电压,然后放大后的传感器信号就以这个为参考输出。比如传感器为0时,运放输出REF电压,传感器输出信号时,运放输出信号为50倍的传感器信号+REF。

网友D:
任何设计就是有目的的。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围绕你的目的去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https://blog.csdn.net/l2754283833/article/details/119256448参看这个

这个AD620为双电源供电,,我用的是AD623单电源供电,,想知道单电源供电下REF引脚是接地还是接VCC/2..??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AD620为双电源供电,,我用的是AD623单电源供电,,想知道单电源供电下REF引脚是接地还是接VCC/2..??

看你的输入信号性质,如果单极性可以接地,如果双极性必须接VCC/2。

网友G:
ad623 629这些是差分传输的, 类同485那样的, 特好用,就是贵,用过都不想换其他型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输入信号性质,如果单极性可以接地,如果双极性必须接VCC/2。

分析的对!单极性(高于0V输出)可以接地。极性不确定需要接参考电位,参考电位的值要保证输出极性确定,也就是要保证信号经放大后,绝对值最大的负极性信号的输出必须不大于参考电位值。不一定非要1/2VCC,当然,1/2VCC一般比较合适。如果负极性信号幅度不大而又要考虑正极性信号的最大增幅,参考电位可以适当设低一些,我大多情况下会用XC6206-122之类的IC获得稳定的1.2V做参考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分析的对!单极性(高于0V输出)可以接地。极性不确定需要接参考电位,参考电位的值要保证输出极性确定, ...

传感器胡差分信号最大在-200MV-200mv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输入信号性质,如果单极性可以接地,如果双极性必须接VCC/2。

传感器输出差分信号最大在-200MV-200mv之间,这样的话我用电阻分压为VCC/2,方案可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分析的对!单极性(高于0V输出)可以接地。极性不确定需要接参考电位,参考电位的值要保证输出极性确定, ...

传感器输出差分信号最大在-200MV-200mv之间,这样的话我用电阻分压为VCC/2,方案应该可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输出差分信号最大在-200MV-200mv之间,这样的话我用电阻分压为VCC/2,方案应该可行。。

电阻分压最好不要直接使用,可以考虑加运放构建电压跟随器降低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