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F4P6 flash写入的长度超过400了,溢出怎么解决

楼主(2022-04-11):
(无正文)

网友A:
STM32F030F4P6的 flash是16k,不知你的这个400是什么?如果编译后的二进制代码超出了16k,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减肥代码。

网友B:
凡是存储器超了(不够用):
与家衣柜不够用的处理方式一样:
1、不用的衣服扔掉。(优化程序、……)
2、暂时不用的不放。(静态改动态、……)
3、换个更大的柜子。(改CPU型号、……)
4、放一部分到箱子里。(数据改放其它存储器,如外部存储器)

楼主:
F0304P的flash怎么写满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