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13仿真STC15单片机不运行?

楼主(2022-04-11):
stc15 not  如题,同一个hex,放到AT89C52里面运行正常,放到STC15里面就不运行,哪位有经验?

网友A:
AT89C 和 STC15 一样?

楼主:
不知道踩到8.13什么bug了,用8.9sp2重画一遍又正常的。

网友B:
没想到仿真还支持stc15了,什么时候把我这7.5也升级试试

网友C: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一个点灯程序直接下到80C51里面都可以跑,在自带的STC15就不行,真是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一个点灯程序直接下到80C51里面都可以跑,在自带的STC15就不行,真是奇怪。。。

现在换成8.10 sp3就可以了

网友D:
试试初始化一下端口 P0M0=0x00;P0M1=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初始化一下端口 P0M0=0x00;P0M1=0x00;

STC8才需要,15系列上电默认是标准口

网友E:
15仿真也可以用,长见识了

网友F(2022-11-10):
首先,元件库中的元件具有的属性不一样,有的只有schematic属性,有的带有Simulator属性或写有spice属性,选元件时可以注意一下。只为画原理图,schematic属性的就可以了,有其它要求的尽量选带相应属性的元件。(有些schematic属性的元件也能仿真,但你不能要求所有的schemati属性的元件都能仿真)。第二库文件支持不同,现有的stc15.dll在protues8.9版里的支持仿真,也就是说可以在建立原理图后仿真运行(功能也不一定全,但大多数功能都能行,至少是运行的)据说这个库文件在protues8.12里也能用(就是把8.9的stc15.dll拷到8.12版里运行)但在protues8.13里的库文件stc15.dll只支持画原理图。8.9版的拷过来好像也不行。需要等待高人更新。附图给出了几个元件的图,从上面可以找到属性标注。附件中给出了8.13版中stc15.dll,8.9版的没找到。如果找到(网上有专门下载这个文件的)对比一下可以看出。8.9版的比8.13版的文件大很多,这里的道理就不多说了。

网友G(2023-11-0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一年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一年多了

自问自答吧。8.15版本,可以运行

网友H:
8.15版本,可以运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H:
8.15版本,可以运行

我也是刚找到这个解决方法

网友I:
我还在用7.5版本,你们的8.15版本,出后有没有后遗症,能用多久,有限制吗?

网友I:
8.15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