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中,请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编程方法,为什么和一般的LCD12864初始化编写方法...

楼主(2022-04-11):
void init_12864_dis() //初始化显示
{
        cs1=1; //左屏开显示
        cs2=0;
    write_yhanzi(2,0,0,chewei);//车位
        write_shuzi(1,0,4*8,shuzi[1],0);
        write_shuzi(1,0,5*8,fuhao[1],0);
        write_shuzi(1,0,6*8,shuzi[DJS1/10],0);
        write_shuzi(1,0,7*8,shuzi[DJS1%10],0);
         write_yhanzi(2,0,8*8,chewei);//车位
        write_shuzi(1,0,12*8,shuzi[2],0);
        write_shuzi(1,0,13*8,fuhao[1],0);
        write_shuzi(1,0,14*8,shuzi[DJS2/10],0);
        write_shuzi(1,0,15*8,shuzi[DJS2%10],0);

网友A:
write_yhanzi()、write_shuzi() 啥内容让猜的话,可能是 有汉字()、数字()

网友B:
跟所谓一般的12864初始化一样的,那叫"CV编程法"
这种方法叫作"自己写代码编程法"

网友C:
这叫12864进阶版,这个用起来方便,一个函数可以支持输出中英文,还可以定义显示位置。

楼主:
write_shuzi(1,0,4*8,shuzi[1],0);里面的4*8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叫12864进阶版,这个用起来方便,一个函数可以支持输出中英文,还可以定义显示位置。

write_shuzi(1,0,4*8,shuzi[1],0);   中的4*8是什么意思,是表示位置吗?

网友D:
任何方式都是围绕LCD屏的要求做的!!!
你需要先读通LCD手册。

网友E:
引用 楼主:
write_shuzi(1,0,4*8,shuzi[1],0);   中的4*8是什么意思,是表示位置吗?

可以理解成位置,一般编写是按照屏幕,页数,列,字模的顺序来写的。

网友F:
12864要注意带不带字库的屏,一般有CS1和CS2脚的不带字库 的屏。当然编程也不一样。

网友G:
这是封装好的函数,你发的不全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