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复位按键单片机无法复位?

楼主(2022-04-11):
新手小白写了一个程序,按下复位按键单片机无法复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恳求各位大神指导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CS=P2^4;  //CS定义为P2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sbit CLK=P2^3;  //SCL定义为P2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CLK脚
sbit DODI=P2^2;  //DODI定义为P2口的第2位脚,连接ADC0832DODI脚
sbit beep = P3^2;   //蜂鸣器IO口定义
long dengji,s_dengji = 80;     //酒精浓度

uint flag_300ms ; //300毫秒的变量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rs=P2^7;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H:数据       L:命令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2^5;  //1602使能引脚          下降沿触发

sbit key1 = P1^2;     //按键IO口定义
sbit key2 = P1^3;  //按键IO口定义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指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指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写指令
rw=0;      //对1602写操作
P0=com;      //P0口对1602写指令数据
delay_uint(25);
e=1;   //e=1使能信号
delay_uint(100);   //延时一下等1602完成操作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rs=1;      //写数据
rw=0;      //对1602写操作
P0=dat;    //P0口对1602写数据
delay_uint(25);
e=1;   //e=1使能信号
delay_uint(100);   //延时一下等1602完成操作
e=0;
}

/********************************************************************
* 名称 : write_lcd3(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功能 : 显示2位十进制数,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23"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fm1(1,5,23)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lcd3(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写1602第一行的地址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写1602第二行的地址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显示百位数
write_data(0x30+date/10%10); //显示十位数
write_data(0x30+date%10);    //显示个位数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写1602第一行的地址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写1602第二行的地址
while(1)
{
  if(*p == '\0')  break; //\0字符串的结尾标志  break结束while循环 结束写字符
  write_data(*p);     //写数据
  p++;             //指针地址加1
}
}

/********************************************************************
* 名称 : init_1602()
* 功能 : 初始化1602液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不检测忙信号
write_com(0x0c);  //开显示 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当写一个字符是,地址指针加 1
write_string(1,0,"Alcohol: 00mg/L");  //初始化1602显示
write_string(2,0,"Thresho: 80mg/L");  //初始化1602显示
write_lcd3(2,9,s_dengji);           //显示酒精等级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unsigned char 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
CLK=0;
DODI=1;
CS=0;  //开始
CLK=1;  //第一个上升沿
CLK=0;
DODI=ODD; //通道选择
CLK=1;   //第二个上升沿
CLK=0;
DODI=SGL; //通道选择
for(i=0;i<8;i++)
{
  CLK=1; //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8位的数据高位在前
  CLK=0;
  if(DODI==1)   //如果DO为1
   value++;  //8位的数据低位置1
}
return value;   //返回0832采集到的数据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if(key1 == 0 || key2 == 0)  //有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延时消抖动
  if(key1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1;  //得到按键值
  if(key2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2;  //得到按键值
}
}

/****************按键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
  s_dengji ++ ;  //设置酒精浓度报警值加1
  if(s_dengji > 999)
   s_dengji = 999;
}
if(key_can == 2)
{
  s_dengji -= 1;  //设置酒精浓度报警值减1
  if(s_dengji <= 1)
   s_dengji = 1 ;
}
write_lcd3(2,9,s_dengji);  //显示酒精浓度报警值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if(dengji >= s_dengji) //酒精浓度大于等于酒精浓度报警值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else
{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单片机IO口初始化为1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while(1)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key_with();   //按键按下要执行的程序
  flag_300ms++;
  if(flag_300ms >= 300) //300毫秒执行一次里面的程序
  {
   flag_300ms = 0;
   dengji = ad0832read(1,0);
   dengji = dengji * 500 / 255.0;
      dengji = dengji - 100;              //首先减去零点漂移,一般是1V
   if(dengji < 0)
    dengji = 0;
           //电压每升高0.1V,实际被测气体的浓度增加20ppm
          //1ppm=1mg/kg=1mg/L=1×10-6 常用来表示气体浓度,或者溶液浓度。
   write_lcd3(1,9,dengji);    //显示酒精浓度
    clock_h_l();    //报警函数
  }
   delay_1ms(1);
}
}

网友A:
芯片复位电路上的 R1=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复位电路上的 R1=1k

更改为1k之后还是不行

网友B:
试试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改为1k之后还是不行

修改元件属性为数字

网友D:
51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要通过按键给RST一个高电平才行。第一张路图是低电平复位。。。不会上图。。。你自已网上搜一下51单片机复位,大把的资料。。。。

网友E:
第一张路图是低电平复位。。。不会上图。。。你自已网上搜一下51单片机复位,大把的资料。。。。

网友F:
高电平复位吧

网友G:
R1的阻值通常取3.3K到5.1K比较合适,复位脉冲需要一定的宽度。

网友H:
你是如何知道不复位的呢?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