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258运放设计一个恒流源没有实现,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22-04-11):
用LM258做运放,电源给的15V,想设计一个165mA的恒流源,但实际测量发现反向端电压只有0.8,为什么不是3.3呢?

网友A:
瞎搞,运放不可以输出100ma电流,需要三极管放大电流。

网友B:
要看看LM258的资料手册

最高输出差不多40mA

网友C:
如果是3.3V,则需运放提供1.65A的电流,运放有这个能力吗?

网友D:
器件的特性都没有理解清楚,你这个电路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