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片机矩阵键盘程序的一个问题

楼主:
如果按下S4,P3不应该是0xf7,然后一取反不应该是0x0800么,为什么会是0x8000

求大佬解惑

网友A(2022-04-11):
什么S4?哪里有S4?
就算S4是P33, P3=0xF7,取反只会是0x08, 而不是什么0x0800,0x8000
看代码,一共有三次<<4,0x08变成0x8000也是很合理的事

网友B:
一共有三次<<4,0x08变成0x8000也是很合理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S4?哪里有S4?
就算S4是P33, P3=0xF7,取反只会是0x08, 而不是什么0x0800,0x8000
看代码,一共有三 ...

谢谢回答,这是矩阵键盘的代码s4是按键响应的时候,我理解有些问题现在想明白了

网友C:
谢谢回答,我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