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芯片发热是因为什么?求解

楼主(2022-04-11):
stm32f103c8t6上电后发热严重,大概上电一秒左右就超级烫手(正负没接反,5V和3.3V都发热)并且引脚没有接负载,求解释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不是芯片或外围电路问题 就是 真烧了,烧毁原因自己查多半供电问题

网友B:
这种问题,发帖子就是浪费时间
用放大镜(视力好的可以不用放大镜)看一下所有电路,有没有短路,连锡
如果没有,把单片机吹下来,再上电测量VCC电压,是不是正常的,电流是不是正常的
如果都正常,再把单片机焊上去,检察电路有没有短路,如果还是发热严重,那就是单片机挂了
整个过程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网友C:
我碰到过是用灌电流没限流,几秒内就高温到自动断电,你看看硬件有没有需要限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