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一直显示检测单片机

楼主(2022-04-11):
lcd上方显示一排方块

网友A:
看样子你这是USB转RS232的头子?
1.电源加滤波
2.用TTL电平的串口
3.RXD要连对方的TXD

网友B:
你这线能用才怪!
要用USB-TTL的线才行,网上大把CH340/PL2303/FM232、、、
如果非要用你这个线,还要再加一个MX232的转换电路。很简单的,手工搭,没几个器件。
其它的楼上都说了,要是还不明白,多看看人家成品开发板的电路。

网友C:
你这是 USB 转 RS232 出来的是  正负 15V   而不是 TTL  0-5V  你要么  换成 USB转 TTL 的, 要么 加 MAX232 再转一下, 要么用 三极管 搭一个简单的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第一次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这是USB转RS232的头子?
1.电源加滤波
2.用TTL电平的串口

usb-ttl上面RXD和TXD一直亮红色灯,单片机没电压,usb口有电压,电源那边并了个104电容和电解电容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线能用才怪!
要用USB-TTL的线才行,网上大把CH340/PL2303/FM232、、、
如果非要用你这个线,还要再 ...

usb-ttl上面RXD和TXD一直亮红色灯,单片机没电压,usb口有电压,电源那边并了个104电容和电解电容10uf

网友D:
线路要自己查。仔细查,最简单,一根一根顺藤摸瓜就可以了。

网友E:
用一个USB转TTL下载多方便,不行就买一个232转TTL

网友F:
网上买一个数据转接口,USB转TTL的,很便宜的,电路图再自己参考一下

网友G:
原因可能是以下
查看单片机是否插反了;
下载软件选择正确的单片机型号(注意STC89C52和STC89C52RC是不同的) ;
检测是否连接了晶振 ,时候有晶振接触不良的现象 ;

网友G:
1. 查看单片机是否插反了; 2. 下载软件选择正确的单片机型号(注意STC89C52和STC89C52RC是不同的) ; 3. 检测是否连接了晶振 ,时候有晶振接触不良的现象 ;

网友H:
问题1. MCU放置在PCB上的方向有问题,导致一些焊盘、端口是短路的(图片上看不出是分离开的,如TXD、RXD......);
      2.那八个电阻是上拉?看着是输入输出电阻。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