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RS232转RS485的原理图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04-11):
请问这个原理图有没有问题?232转485的

网友A:
把U2的TX和RX对调一下。

网友B:
你要找规格书,按规格书做就好。

网友C:
两个芯片的TX和RX要交叉。

网友C:
还有120欧姆的端接电阻不是所有节点都要的哦,一般是要加个跳线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120欧姆的端接电阻不是所有节点都要的哦,一般是要加个跳线备用的

嗯嗯,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U2的TX和RX对调一下。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U2的TX和RX对调一下。

大佬,TX和RX调换之后,只通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芯片的TX和RX要交叉。

大佬,TX和RX调换之后,只通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