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模块的输出端N0,COM,NC要怎么与微型水泵的两根线(正极、负极)相连?

楼主(2022-04-11):
继电器模块的输出端N0,COM,NC要怎么与微型水泵的两根线(正极、负极)相连呢小白不会啊

网友A:
那要看楼主怎么用就怎么接,常开、常闭、公共端

网友B:
COM接公共端(电源输入端一个端子),NO或者NC选择一个接水泵的一个电源输入端子,水泵的另外一个电源输入端子接电源的另外一个电源输出端子。

网友C:
看你继电器是单组还是双组的,一般单组的只控一端就行,选择控制正极的通断就可以。

网友D:
COM口接电源正极,水泵负极直接接电源负极,水泵正极接NO。

网友E:
继电器触点中,COM是公共端,NO是常开点,NC是常闭点。一般马达的负极接电源负极,马达正极接开关端(NO),而电源的正极拉到开关的另一端(COM)。

网友F:
先读通其含义。以后处理不会的东东,都如此做法。

网友G:
COM是公共端,NO是常开,NC是常闭。水泵负极直接接电源负极,水泵正极接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