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自动布线相同网络,不同元器件公用布线重叠,可以吗?

楼主(2022-04-11):
今天用Altium Designer自动布线时,发现相同网络,不同元器件的线重叠到一起,有的干脆就共用一根线,或者共用一个过孔,DRC检测也没有问题,请问这种布线可行吗?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A:
DRC是基于网络和规则的,你要是不想让不同元器件的线重叠到一起,就设置对应的规则。另外,强烈要求不要自动布线,自己玩玩可以,要是做成品、样机,老板会炒了你的!

网友B:
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是基于网络和规则的,你要是不想让不同元器件的线重叠到一起,就设置对应的规则。另外,强烈要求不要自 ...

好的,我也是刚开始用AD20,布线的规则也是现学,没啥太多经验,感觉用自动布线快,节省时间。在观察自动布线的时候,发现,它将相同网络不同元器件的线重叠,或者共用一条了,因此想问问,这样的PCB上的元器件能否正常使用。感谢您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