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佬们,单片机C语言如何用cror和crol 实现跑马灯?

楼主(2022-04-11):
(无正文)

网友A: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uchar aa;
void main()
{
     aa=0xfe;
     while(1)
     {
            P1=aa;
            delayms(500);
            aa=_crol_(aa, 1);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 , j;
       for (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B:
所谓cror和crol 其实就相当于汇编语言的RR A和 RL A,也就是循环右移和循环左移指令,做流水灯是最方便的,使用是需要头文件intrins.h,_crol_(Pn,1);或者_cror_(Pn,1);就可以了。

网友C: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
     P1 = 0xfe;
      while(1)
      {
             P1 = _cror_(P1,1);
            //P1 = _crol_(P1,1);
             i = 200;
             while(--i){while(--j);}
       }
}

网友D:
建议现搞清楚,跑马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