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把DHT11替换DHT22,单片机程序该怎么替换?

楼主(2022-04-11):
我用的labview上位机显示温湿度,下位机用52单片机,我现在想把DHT11换成DHT22(板子有问题,DHT22太贵了,学生党)

网友A:
先把程序发出来吧,不然也没法改

DHT11是单总线的,DHT22是IIC总线的,直接换是不行的

网友B:
先学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