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电压表程序设计

楼主(2022-04-11):
在电子器件设计中,以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的系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以 MCS-51最为普遍。而数字电压表的基本原理是对直流电压进行模数转换,
并将其结果用数字直接显示出来。 为以单片机为控制核心实现数字电压表的设计,结合了模数转换技术, 段码显示, 并结合 ADC0808芯片,进而实现了对 5V以内的直流电压的准确测量,并在数码管显示。并进一步扩展, 实现了对两路电压同时进行测量,交替显示。 而且对于超出测量范围的电压能够以 LED灯的闪烁以及蜂鸣器报警。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a[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b[4],c=0x01;
unsigned char key;
sbit START=P2^4;
sbit OE=P2^6;
sbit EOC=P2^5;
sbit add_a=P2^2;
sbit add_b=P2^1;
sbit add_c=P2^0;
sbit led=P2^7;
sbit buzzer=P2^3;
sbit key1=P1^5;
sbit key2=P1^6;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200;j++);
}

void show()                          //显示函数
{
  unsigned int r;
  for(r=0;r<4;r++)
  {
    P1=(c<<r);
    P3=b[r];
        if(r==2)                 //显示小数点
          P3=P3|0x80;//
    Delay1ms(1);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ddata=0,i;

  while(1)
  {
                while(key==1);
    add_a=0; //采集第一路信号
        add_b=0;
        add_c=0;
    START=1; //根据时序图启动ADC0808的AD程序
    START=0;
    while(EOC==0)
    {
      OE=1;
    }
    addata=P0;
        if(addata>=0x40) //当大于1.25V时,则使用led和蜂鸣器报警
        {
          for(i=0;i<=100;i++)
          {
            led=~led;//取反
                buzzer=~buzzer;
          }
          led=1;
          buzzer=1;
        }
        else  //否则取消报警
        {
          led=0;
          buzzer=0;
        }
        addata=addata*1.96;         //根据AD原理将采得的二进制数转换成可读的电压
        OE=0;
    b[0]=a[addata%10];         //显示到数码管上
        b[1]=a[addata/10%10];
    b[2]=a[addata/100%10];
        b[3]=a[0x01];
    for(i=0;i<=200;i++)
        {
      show();
        }

        add_a=1; //采集第二路信号
        add_b=0;
        add_c=0;
START=1; //根据时序图启动ADC0808的AD程序
START=0;
    while(EOC==0)
    {
      OE=1;
    }
    addata=P0;
        if(addata>=0x80) //当大于2.5V时,则使用led和蜂鸣器报警
        {
          for(i=0;i<=100;i++)
          {
            led=~led;//取反
                buzzer=~buzzer;
          }
          led=1;
          buzzer=1;
        }
        else    //否则取消报警
        {
          led=0;
          buzzer=0;
        }
        addata=addata*1.96;         //根据AD原理将采得的二进制数转换成可读的电压
        OE=0;
    b[0]=a[addata%10];         //显示到数码管上
        b[1]=a[addata/10%10];
    b[2]=a[addata/100%10];
        b[3]=a[0x02];
        for(i=0;i<=200;i++)
        {
      show();
        }
  }
}